终于把HL虎改成了扭杆悬挂(12/24更新小段视频)

楼主(2008-12-19):
原来改过HL虎的悬挂,软硬度和动行程的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,但由于HL虎悬挂的天生缺陷(摆臂轴点过高),始终不能完美解决正向行驶越障时负重轮阻力过大的问题(这直接导致正向越野行驶时过于颠簸)。最近闲来无事,仔细琢磨一番后发现完全可以将其按实际虎的悬挂方式改成扭杆的,这样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。
改好后效果非常好,不多说,上图,视频等有空拍了再上传,累死我了
准备好改装用的材料,扭杆用的材料其实非常容易取得,找到一把坏掉的折叠伞,你会发现里面有8根细钢丝,将每支钢丝一分为二,刚好16支
12/24 增加一小段视频,与田宫的M26悬挂作了个对比,个人感觉比M26车体平稳的多,因为履带收的比较紧,动行程的效果不是很明显。再附一张油桶照片

按下面的方式组合起来就是一套悬挂装置了

这是扭杆开孔的尺寸图,是按真虎的结构图按比例缩小后再根据HL的摆臂结构适当做了调整后的样子

悬挂改好后的样子,每根扭杆的扭力可以根据需要做调整(改变螺丝固定处和摆臂连接处扭杆的角度即可),需要时只要将扭杆从摆臂轴里拨开,就可以取出摆臂,而通过改变扭杆在固定螺丝处的位置就可以调整摆臂与车体的间距,是不是很方便

再看看车底,全是螺丝,呵呵,原来那个电池仓盖没有封死,是个现成的“维修盖”

加了一个不锈钢的托盘,用来放电子设备

装入“内脏”

网友:
改得不错,顶,期待视频,看看越野时的状态如何?

网友A:
  ,老兄原来在偷偷的搞这个,哈哈。搞得不错呀。

网友B:
很好。
我的合金99的悬挂也是这样搞的,本来想与轴同心,钢丝不能焊,轴又细,打孔锁也不行,只能把钢丝折弯插入摇臂轴。
摇臂轴套是塑料还是金属的?我每个轴孔用了3个轴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,老兄原来在偷偷的搞这个,哈哈。搞得不错呀。

呵呵,被发现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好。
我的合金99的悬挂也是这样搞的,本来想与轴同心,钢丝不能焊,轴又细,打孔锁也不行,只能把钢丝折弯插入摇臂轴。
摇臂轴套是塑料还是金属的?我每个轴孔用了3个轴承。

遥臂轴和轴套是碳纤杆和碳纤管,都是利用手头的余料,中间填润滑脂,自重不过十斤,用轴承太浪费,你那合金99是得用轴承,忒重啊

网友:
好  不错的方法解决了弹黄的问题

楼主:
12月24日更新视频

网友:
m26怎么这么颠簸。履带还是太紧了吧

网友:
这个方法不错!

网友:
不错~声音怎么有两种?

网友:
虎兄的这个虎各个方面改得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!佩服!

网友(2009-07-07):
改的不错!

电调用魔术粘贴吧,非常好用!

网友:
太棒了。我也在改造这个。这个太有帮助了。!!

网友(2010-03-04):
请允许我挖一回出来哈,最近在研究这个呢,等待材料到位

网友:
真得很不错啊,羡慕...

网友:
坦克底盘我也改成向你这样!全部开关都在车顶盖上!又做了全车防水、防沙!!!悬挂我就没向你这样改了!我把车身里面加了2.5KG的纲板放在里面!坦克走起来体现负重轮效果超好了!大家不防试试!

网友(2010-04-03):
为什么上面还要两个电调

网友C:
弱弱的问一下  碳纤维棒和摆臂是不是粘在一起的啊

网友D:
为什么有两个喇叭

网友E:
請問声光組是哪一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弱弱的问一下  碳纤维棒和摆臂是不是粘在一起的啊

用AB胶粘在一起的。由于金属摆臂的轴孔是喇叭形的,所以粘的时候要注意调整碳纤棒,最好是做一个简单的靠模,以保证垂直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請問声光組是哪一套?

TigerI开发的声光组,应该算是他的早期作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有两个喇叭

双声道立体声,你OUT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双声道立体声,你OUT啦

  立体声,便于震慑四面八方的敌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双声道立体声,你OUT啦

网友(2010-09-11):
手艺可赞,创意第一!

网友(2011-01-16):
请问,虎的炮塔挂备用履带的搭扣怎么做的啊???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我只是做了个神似,具有功能而已,和实际有太多差别。你可以参考坛子里很多“牛人”的做法,他们的更好一些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网友(2011-06-29):
这么改过以后 虎的底盘是不是能高不少?我也准备入手一个虎 可看了虎跟M41A2后觉的虎的底盘底在野外的通过性可能不好,LZ能给说说吗?我Q945316101

网友:
恒龙炮塔360度旋转改造__好贴   吧顶不行啊

网友(2011-10-28):
很棒  对我启发很大

网友:
这声音怎么这么正点

网友:
怎么看不到图勒阿

网友(2012-03-16):
 有人改虎王的嘛

网友:
能不能说说你用的什么电调和控制板还有就是遥控器上怎么设置
谢谢了

网友(2012-05-09):
哥们 问一下 你这面是怎么固定的?谢谢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收益匪浅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楼主你改的很成功哦,我有一辆恒龙的豹,也想改扭杆,请问你有教程吗,指点一下我吧

网友(2012-11-12):
赞一个,楼主威武·····

网友G:
那么这套悬挂在哪里才可以买到呢?

网友H:
喜欢 学习了 汲取经验准备造自己的车

网友I(2020-12-04):
新手报到,准备了两个主题,只是还不能发贴,等能发的时候献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