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发模型发动机

楼主(2008-12-19):
个位模友,本人准备开发模型发动机,在此想先做个调查,大家认为用的最多的是几级的发动机,
大家比价倾向于热火头点火的甲醇机,还是用煤油和乙醚做燃料的压燃机,在什么价格范围大家能接受,
在现有的发动机基础上最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,使用寿命多少小时?还有其他具体问题请大家提出来,谢谢。

网友:
由你问的问题可以看出:你基本上成功作出商品发动机的几率很低。

网友:
几率很低。

楼主:
那我就做个出来给你看看,你们不是都说寿命短吗,其实寿命是可以做长的,更换掉一些材料就可以,我以前就自己做过25CC的汽油机,如果说到挣钱的话当然希望寿命短点,但是在结合成本考虑尽量增加寿命,所以问你们接受价格和寿命要求,在此之间寻求平衡点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我就做个出来给你看看,你们不是都说寿命短吗,其实寿命是可以做长的,更换掉一些材料就可以,我以前就自己做过25CC的汽油机,如果说到挣钱的话当然希望寿命短点,但是在结合成本考虑尽量增加寿命,所以问你们接受 ...

为了给大家证明你能做发动机,那你就做个性能稳定10CC(大于6CC小于14CC)左右的汽油机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为了给大家证明你能做发动机,那你就做个性能稳定10CC(大于6CC小于14CC)左右的汽油机.

我会加油的,谢谢大家的支持。

网友:
 楼主。我很支持你,我就经常自己改发动机,如果能做10CC的汽油机就是最好了,替代40甲醇,非常合适,非常经济

网友:
你可能很会做发动机,但看你的发帖判断,你也就只是会做发动机而已,你不了解模型发动机市场,你也不了解什么样的模型要配什么样的发动机,你更不了解10cc的汽油发动机用在模型上是多么的没有实用价值。

楼主:
正因为不了解才来做调查,尽量能出好的发动机,发证我会先做个样机了测试使用寿命和磨损系数。

网友:
做到10CC的,可3D固定翼飞的汽油发动机,就爽啦

网友B:
楼主,能给个联系方式吗??很想和你交流模型发动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能给个联系方式吗??很想和你交流模型发动机

网友:
我支持你,事是做出来的,不是说出来的,你做出来给他们看看。懂市场的人,不懂技术,懂技术的人不懂市场。这两个行当本来就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。

网友:
我支持了,做一个看看

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
对做发动机有兴趣。我的信箱是daixp1278@163.com   如您愿意,可以联系和交流。做发动机方面即要破除迷信,也不能低估这件事的难度。这件事难在加工精度的稳定程度和市场前景。还得细致地考虑——这是我的一点建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做发动机有兴趣。我的信箱是daixp1278@163.com   如您愿意,可以联系和交流。做发动机方面即要破除迷信,也不能低估这件事的难度。这件事难在加工精度的稳定程度和市场前景。还得细致地考虑——这是我的一点建议。

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,我读书专业就是学这个的,从技术难度上说没什么问题,我也有加工设备,所以做出来不成问题。
但是一定要做出适合你们用的才行,不然就算做出来也是废物,所以才来这里听听大家的意见,作出第一台样机后我会
连续运行72小时以观察寿命和磨损系数。还有大家说压燃式的好还是点燃式的好。

网友:
 强烈支持小排量汽油发动机。
如果10CC的汽油发动机,使用铝制活塞汽缸,避免了甲醇机的黄铜汽缸,重量不会太大的。
用来替代40-50级别的甲醇机,应该能不错。

但是这么小排量的化油器就难以购买通用化油器了。如果15CC也可以。连杆大头一定要有滚针轴承。

很多国产26CC汽油发动机,都是比较垃圾的设计,或者说根本没有设计,要是做26CC汽油机就把化油器后置,这样能在汽缸上做出更好的扫气道。就像3W的结构。

对于甲醇发动机,我最大也就能接受40级别了。小的甲醇发动机已经很成熟了,三叶的质量也凑合。15 或者21的小发动机中,国产CS的铸铁活塞就很耐用,很不错的。
压燃我是不使用了,没有燃料,而且调速困难、

所以我认为开发 10CC排量的汽油发动机是一个突破。关键是化油器,汽油对油气混合比要求比较精确,点火系统可以尽量简化。

网友:
我相信做出来摆设的可以,离实用还差不是一点远。。。。。。原理和设计不成问题,材料和工艺(包括热处理)那就不是说说而已了。

网友:
故障率高,寿命短。。。

网友:
21級水冷甲醇機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