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机首炸~~SJM 400 PRO

楼主(2008-12-19):
哎...不该不装练习架呀.跑出去玩一看没带绑丝~~就这么飞飞吧,割了会草...悬停了一会儿...降落的时候没控好,桨打草地上了...桨没事.断了两根东西不知道叫啥玩意儿...大家帮看下...

网友:
帮顶.,直鸡烧钱

网友:
慢慢练 比固定翼炸了实惠多啦~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哎...不该不装练习架呀.跑出去玩一看没带绑丝~~就这么飞飞吧,割了会草...悬停了一会儿...降落的时候没控好,桨打草地上了...桨没事.断了两根东西不知道叫啥玩意儿...大家帮看下...

LZ的照片……拍得也太……

字也用的斜体,看得一个费劲

断掉的应该都是球头套,有可能不是一个规格的。即使不断,球头套也属于消耗品,建议楼主适当备几套。

另外,本人的经验,练习架其实没有用,主要是要把油门的感觉练好。

网友:
断的叫“球头扣”

楼主:
他球头X有好多种呢...买哪种哩?一样要几个?哎...不过那个电机后面那个东东貌似是一套的...其实就断了塑料那节球头X...东家不会让我一下买一套组件吧...

网友A:
断了球头套。这东西有一组10个还是多少个来的零件组,也不贵。联系SJM原厂啊。另外,不要停楼上有的人说的。新手上练习架非常非常的有用。热别是在草地飞,就更有用了

网友:
个人认为练习架非常非常有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断了球头套。这东西有一组10个还是多少个来的零件组,也不贵。联系SJM原厂啊。另外,不要停楼上有的人说的。新手上练习架非常非常的有用。热别是在草地飞,就更有用了

个人经历。我买过两个练习架,只用过一个。

以前还不会蛙跳的时候在450上装过练习架,感觉非常的不好用。因为练习架都有个下反角。当飞机没有动力的时候,自身的重力会把四只脚压平。主桨转速增加以后,四只脚在弹性力的作用下会恢复原来的形状。估计这个设计的理念是,新手粗暴降落时,弹性力能够吸收一部分冲击,避免损坏脚架。但是起飞的时候,因为有这个弹性力的存在,感觉非常的不真实,离地前机身晃晃悠悠的,油门也不好控制。

后来我买了个004,很快就学会了3面悬停,也没有用到练习架。因为学会了悬停,起降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问题。现在四面悬停都没问题了而且可以用180飞前进8字航线,似乎以后也没有用练习架的机会了。总体算起来,练习架只用了2到3个星期。其间有一次蛙跳的时候粗暴降落,发泡大桨砍了尾管,非常惨,练习架也没有起到什么实际的保护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个人经历。我买过两个练习架,只用过一个。

以前还不会蛙跳的时候在450上装过练习架,感觉非常的不好用。因为练习架都有个下反角。当飞机没有动力的时候,自身的重力会把四只脚压平。主桨转速增加以后,四只脚 ...

呵呵,可能个人感觉不同吧。但是不论风评还是我和周围人的实践,练习架用好了,在蛙跳阶段,可以为新手省出一架空机的成本。新手蛙跳时,油门的手感不是最重要的(只要保证不飞高了就行),最重要的是用升降舵和副翼保证机身水平不翻到。而练飞架几乎和桨一样直径,在低空想翻到还是有点难度的。粗暴着落时,练飞架的缓冲作用很大。以至于我摘下练飞架后,要特意练习轻柔接地的技巧---因为练飞架能保证我在20CM的高度一把把油撤到底都“轻柔”接地。你的那个发泡浆,要是不用练飞架,可能就不只砍一次尾管了。

网友:
你的JJ 怎么全灰  我的飞了半年还停新的啊  这JJ 要注意保养 螺丝要多检查 要不燃你就等着炸吧=

网友:
LS说得对,炸后螺丝肯定有弯的,还有轴承也有可能坏,要多检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