切IDLE机机会失控

楼主(2008-12-19):
前几天炸了机,当晚飞机修好后在家试飞过,一切正常 。第二天带上装备到飞场,谁知刚热身后一切IDLE飞机马上右倾,打舵没反应一头栽在地球上 ,当时以为是死舵机或有干扰,没辨法收拾回家修机 ;当晚发现舵机是好的, 第二天修好后再试,发现切IDLE机机的确会失控,在地面上试IDEL模式有时候油门会时大时小,有时候又是好的 (由于不敢飞高,所以没试出舵机的好坏),就这样光试机就试了几块电池 。今天冲好电又到了飞场,开始普通模式试飞是受控的,但一切IDLE又来了,飞机马上倾侧,打舵反应十分慢,救了第一下,救不了第二下又炸了 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?到底哪里出毛病了呀?小弟飞GF几个月,什么失控、射桨、撞灯柱、空中死舵机(舵机无力、死电机各一次)都遇到过了  ,怎么还会遇到这麻烦事?请高手帮帮,查出事因,感激不尽

亚拓450SE GF 原430XL电机  35X电调 65MG 6EXHP 控

网友:
看看油门锁定的状态下切IDLE舵机会倾斜吗?会的话多数是舵机不行了。

网友:
LZ

你這種情況應該是高頻干擾的問題

請你先檢查軸承是否全部正常?

你的接收機(含天線)和電機、電調是否保持有3~5CM以上?

网友:
最好把遥控器设置恢复出厂设置.

网友A:
应该是舵机挂了!我65MG在完全死掉前,和LZ现象差不多。

普通模式下,可以飞飞航线,3D模式下,刚开始是向一边偏,后来就是抖舵,最后就没反应了!

换个舵机看看吧!

楼主:
感谢大大的回复,电机、电调、电机我一直都是这样装的,以前也没切IDLE就失控的记录,轴承这个就难查了  我想是否会是电调上的两个大电容被我炸虚焊,当大电流通过电调的时侯造成干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舵机挂了!我65MG在完全死掉前,和LZ现象差不多。

普通模式下,可以飞飞航线,3D模式下,刚开始是向一边偏,后来就是抖舵,最后就没反应了!

换个舵机看看吧!

在地面切IDLE试机,我遇到过动力时大时小的,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。普通飞飞是正常的,所以舵机我认为还是次要原因 ,换舵机可是要换3个哦!我己经炸掉3个65MG了

网友:
希望楼主早日解决 早日爽翻 帮顶

网友:
有炸机图吗,发上来看看

网友:
拔掉电机线切3D试试,没问题的话就是干扰了

楼主:
刚修好了机,换了个接收,天线是随便挂上的,刚才在楼下试了3块电,动作一切正常,不会是接收坏了吧 ,但如果坏了的话怎么又会是切IDLE才有干扰呢??明天试飞希望不会再炸

网友:
一头雾水,确实不好判断

网友:
用什么控?有曲线看吗?多是发射机设置问题...应该往最直接的故障特征巡查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,经历和你差不多,最后确定为马达干扰,马达转速快了(油门80%以上)就出现抖舵现象,换了马达好了,飞久了马达的虚位很大。

网友:
检查电调吧!

网友:
我觉得是发射机的问题,检查一下idle模式下各个舵机的输出,行程,中立点,还有exp曲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