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地面行走模型-【兴趣爱好交流专栏】
求教恒龙虎怎么拆

楼主(2008-12-19):
履带档着螺丝了 不知道怎么拆 底盘的3颗
电池
盒的3颗我都拆了

网友A:
电池盒的不用拆,那是固定发烟器的。履带挡着的可以用小螺丝刀伸进去拆下,要是你拆不了,那就先拆履带吧

楼主:
就是不会拆履带啊

网友B:
履带把轴由外向内敲掉一根就能拆出来了,记住方向哦,上的时候也得注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