排气口的胶圈有什么可以替换?

楼主(2008-12-19):
排气口的胶圈在拆卸时撕裂报废一小块,现在发动机怠速几秒钟就熄火。

不知什么材料能暂时代替一下?或者加补什么高温胶之类的行不行?

因周末了,购买多少都需几天时间,急请教模友!

网友:
用牛皮纸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好办法,明天不会违约。感谢青岛星光.Edward两位朋友!

网友A:
那圈可不用,OS就没有,三叶我也不用了,拧紧就行如略有不平就用800#水沙纸垫在玻璃上稍磨一下就行了,如还想搁那垫圈就用铝皮作一个(我用废电解电容壳)极好用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圈可不用,OS就没有,三叶我也不用了,拧紧就行如略有不平就用800#水沙纸垫在玻璃上稍磨一下就行了,如还想搁那垫圈就用铝皮作一个(我用废电解电容壳)极好用.

用铝皮是个好办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圈可不用,OS就没有,三叶我也不用了,拧紧就行如略有不平就用800#水沙纸垫在玻璃上稍磨一下就行了,如还想搁那垫圈就用铝皮作一个(我用废电解电容壳)极好用.

如果不用的话就不是#800砂纸能解决的问题,是要抛光的。
发动机后改也可以不用密封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有一种气缸密封胶更好.化工商店有卖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