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JR DSX9 2.4G的一控两接收的问题

楼主(2008-12-19):
请问各位大侠,JR DSX9 2.4G的控,如果一控两接收,已经对好频后,到外场飞行时,要切换接收时要不要重新对频呢?有谁试过呢?

网友A:
不用,但没看见过有一个控开两台机的例子,自己试试就行了吧

网友B:
不用的,只需要在模型1 对码一次。模型2对码一次就OK了。到时候切换模型就是了

楼主:
那这样还好,只要在对码前先选好对应的模型,对码后就可以通过控上选择不同模型就可以与相应的接收机匹配了。是这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