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咔咔地响

楼主(2008-12-19):
油门从0推到2O就出现
电机
咔咔地响电机不转如推上就正常是乜问呢?请高手说下

网友A:
是不是电机三条线有一条接触不良或断了,我出过这种问题

楼主:
看过
电机三条线接触没问题

网友B:
什么电调啊?入角不对吧?亚托的无刷必须要高入角的!

网友:
我有一套以前也是这样,我那套是低速的时候不容易启动,启动后就好了,后来忘记是换了个电调还是马达就好了

楼主:
亚托电调35×
冰封电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