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天碰到了非常厉害的U盘bd

楼主(2008-12-20):
U盘RAW格式2008年08月01日 星期五 16:55关于U盘变成RAW格式的一种现象,今天是领教到了其厉害了.以下总结出来,以供分享.
症状:
U盘格式:RAW
总容量:0字节 可用容量:0字节 已用容量:0字节
双击(或"右键-打开/资源管理器")显示:
磁盘未被格式化,要现在就格式化吗?点确定格式化......
点击"确定" 格式化中 FAT ..快速格式化..
提示 这张磁盘有写保护 无法格式化
不知道是同事机器中病毒所引致U盘如此症状,还是他的U盘寿命至此.
我拿过来后,首先用EasyRecoveryPro数据恢复工具,数据恢复---高级恢复功能,把U盘里的数据都恢复出来
然后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来格式化U盘,但是无效`
接着网上翻资料,找工具,依然无效``
用工具USBOOT发现U盘----选择工作模式----选择FDD   此操作是按照网上介绍 但是操作有结果无效
我按照USBOOT工具发现U盘---选择工作模式---引导处理 这步骤是自己无奈之举动 但是发现此操作后U盘现状改变, 双击不在是"未被格式化" . 而是"请插入磁盘"
接下来用chipgenius工具查看U盘的芯片组信息.再针对U盘的芯片信息查找相应的U盘量产工具.
用U盘量产工具,按照其原理介绍过程操作,无效... 报错是:Memory的错误,也就是内存错误.无法量产.
最后在源码之村下载站:Www.cNgR.cn下载的一个量产工具,量产成功.然后格式化完毕.
还未等我往U盘里写入数据,同事把U盘滑落摔到地上...我再拿来一看,又变成RAW格式.
我就很纳闷了,明明白天我眼睛很彻底的看到格式化成功的.怎么又变回来了...
没有搞明白.因为同事此时已经把U盘顺窗户就飞到楼下去了....万事呜呼大吉````
有谁搞过量产,或者针对这个现状有成功的经验,希望共享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的状况与以上网友完全一样。

网友:
参考这种方法如下

今日发现硬盘的一个分区不能识别,其盘符还在,但就是打不开,其格式显示为raw格式。经我在与网上众位大虾研究后,现将解决方案公示如下:

方法一(保留数据法):
你可以这样试一下:进"控制面板"找到"管理工具",将其打开,在将"本地安全策略"打开,在将"安全选项"打开,在右面窗口找到"网络访问: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"后的"仅来宾"改为"经典",退出回到我的电脑,在D盘上点右键找"安全"标签,将其乱码删掉,然后添加本计算机的用户即可。

注意:本方法可能针对的也是以前是NTFS格式分区的。与方法三大致雷同。
方法二(无法保留数据):
使用控制面板——管理工具——计算机管理——磁盘管理
删除,重新建立分区即可
方法三(可以保留数据,原来分区格式为NTFS格式):
单击"工具"--"文件夹选项"-把"使用简单文件共享"的勾去掉,RAW格式的分区(原先是NTFS分区格式)就有"安全选项"了,然后重新设置一下权限,就OK了。
方法四(理论上应该可以保留数据,未经过测验):
用DM分区软件看一下有没有分区表错误,或者用PQ软件把分区恢复为FAT32或者NTFS格式。
方法五(别人的方法可以保留数据。PS:感觉很麻烦):
具体方法如下:
1、使用EasyRecovery Pro 6.06,选择数据恢复---》Advanced Recovery(选用高级选项自定义数据恢复功能);
2、选择已变为RAW格式的盘符,点击下角的高级选项;
3、在文件系统扫描中,文件系统选"NTFS",点高级扫描,选择右下角的"高级选项",把簇大小和数据起始位置都设为0;
4、点击分区设置,使用MFT方式(这点一定不能错);然后确定;
5、点击下一步,开始扫描文件系统,然后就是等~~~~~~~~~~~~~~~,要的时间比较长,要耐心。完成后就会发现找到了一个NTFS的盘符,再点击找到的盘符,开始扫描;
6、扫描完成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文件都已找到,然后点击恢复,选择一个可用的盘来存你恢复的文件就行;
7、最后格式化出问题的盘~~~把恢复的文件拷回去~~~~~~OK 一切都完好如初。

网友A:
完好如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完好如初。

症状完好如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