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们都是在哪里买的 厚壁方(矩)形钢管

楼主(2008-12-20):
你们都是在哪里买的 厚壁方(矩)形钢管 最近准备做一些 工作台,可是市面上的方钢管都是1.8 或1.2个后的,为什么100*100以下的,壁厚三个以上的都很少见呢,各位是怎样解决得?

网友A:
为什么买不到呢?因为厚的要的人少,店家没进货罗。

网友:
一般五金店都是根据市场需要来进货的,壁厚3以上的需求少,所以建议楼主到大一点的钢材市场去买.

网友B:
找规模大的店,要国标的,就厚了,一般人家工程用,都是尽可能的偷工减料的,所以薄壁管就大行其道了

网友C:
一般的钢材市场就有啊

楼主:
害! 老家是小城市 方钢管只能做个牌匾用, 需求量不算很多,各位哥哥妹妹能介绍几个好一点的钢材公司(少量也给买的)。
有没有哈尔滨的兄弟?哈市哪有卖的。

网友D:
我看 也就不难为你了
照你那说的也是够呛
不好找 实在不性就用30左右的角铁对焊吧
焊的时候注意预防变形 还有就是焊好后内部防锈做好点
不比方管差的 就是 要费点事

网友E:
用50的角铁,价格和厚方管差不多。应该做的架子更结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