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滑翔机] 新手做滑翔机有问题请教。

楼主(2008-12-20):
1、滑翔机的翼如何要做成可拆的,两个翼半翼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,在飞的时候如何固定,确保不会空中散架。希望老手能上图学习一下。
2、很多滑翔机都是没有副翼的,只有水平和升降翼,这样滑翔机转弯是否会半径需求较大,不是很灵活。
谢谢。

借图一用,机不是我的

借图一用,机不是我的

网友:
两个半翼在简易飞机上通常是对插装成一个整体后再固定在机身上(比如用橡皮筋捆)。
好一些的做法是是将两翼对插进机身的横梁管子中以承力,前后还有两个定位销。这样强度比较高而且定位准确,气流也会更加流畅。

方向舵实际对飞机作用不大,相比起来副翼作用更大。那些省略副翼的飞机只是为了图省事。
因为在主翼上安装副翼比较困难且通常要两个舵机来分别控制。象图中那个飞机,主翼有弯折,装副翼更加麻烦(从那个弯折的地方来看,得装四片副翼)。

楼主:
楼上说的应该很明白了,但我还在的做机的过程中体会

网友:
我教你!买一只喷雾器的管管!它是玻纤的!然后打脱模腊!(一定要厚!不然!你会后悔的!)然后玻纤布上胶,滚上两层,固化后,加温!一拉!嘿!套管,查销有了!!!
真正的斜坡,你靠方向舵转弯是不可能地!它速度太快!要靠负翼!

网友:
一些較高檔的滑翔機都是單靠碳棒
插入機翼凹槽(緊配合)
再於接縫處貼膠帶確保
並沒有任何固定或黏合的裝置

~~我知道似乎不保險~~但真的不會脫落 ~~
借PIZZA的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