固定翼飞机连续横滚怎么才会不掉高度

楼主(2008-12-20):
请问各位高手,固定翼飞机连续横滚怎么才不会掉高度,甚至有人超低空仰飞,且低速做练续横滚不掉高度,看起来相当的悠闲。这是怎么做到的?

网友A:
手上补舵,左手画圈,相当于分解成平飞,侧飞,倒飞,侧飞的舵动作连贯起来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眼镜蛇滚吧

楼主:
2楼说的很有道理,受益匪浅。还想问,f3a和3D,哪一更难些? F3A能吊机吗?

网友:
没听说过项目能吊机,有的飞机设计比较中性,可以吊也可以完全一些3A项目动作
飞机的设计不同,用途自然也有点区别
想飞到悠闲,那就是慢慢练的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然也

网友:
  道理我也知道,但是不好练。:loveliness:

网友:
头脑时刻清醒,不论正、侧、倒飞,该补的时候就补点舵,保持中轴线水平

网友:
反正我从来没有滚成过直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手上补舵,左手画圈,相当于分解成平飞,侧飞,倒飞,侧飞的舵动作连贯起来

正确!加十分!但飞机的性能也要很好的.平凸练习机是不可能的.

网友:
混控副翼 加 尾翼

网友:
找到感觉飞就不会了。

网友:
“超低空仰飞,且低速做练续横滚不掉高度,看起来相当的悠闲”
LZ说的是3D机的眼镜蛇滚吧,这个不好练哦。
练习顺序:吊机练到烂熟--扭力滚练到烂熟--正飞眼镜蛇练到烂熟--倒飞眼镜蛇炼到烂熟--再练从扭力滚加副翼,配合升降舵、方向舵、油门的眼镜蛇滚。

慢慢练吧,天资比较好的1年能练成,我比较笨,练了二年多,基本上能用40级的油动3D机做这个动作了。

网友(2009-01-23):
楼主这么快就想滚啦?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

网友(2009-06-02):
除了修舵,别无它法
另:对称翼型的中单翼在这方面优势较大,如NACA0015等翼型

网友(2009-10-05):
眼镜蛇很滚

网友(2010-06-11):
我都是19楼的还没学到点 干脆跳楼:funk:

网友:
“超低空仰飞,且低速做练续横滚不掉高度,看起来相当的悠闲”
LZ说的是3D机的眼镜蛇滚吧,这个不好练哦。
练习顺序:吊机练到烂熟--扭力滚练到烂熟--正飞眼镜蛇练到烂熟--倒飞眼镜蛇炼到烂熟--再练从扭力滚加副翼,配合升降舵、方向舵、油门的眼镜蛇滚。

慢慢练吧,天资比较好的1年能练成,我比较笨,练了二年多,基本上能用40级的油动3D机做这个动作了。

目前第一步进行中……已经花了2个多月了

网友C:
同意 17楼兄台的说法 修舵或者换中翼的飞机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