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A和P3A有何区别? F3A和3D机哪个难度更大?

楼主(2008-12-20):
请问高手,F3A和P3A有何区别? F3A和3D机哪个难度更大?

网友A:
F3A为国际级.P3A为普及级.F3A难度大.

网友B:
另外 ,就机型来讲 都属于3A ,但严格的讲 能称的上 F3A的机机 价值都在2W以上。。。空机
因此,老鸟们习惯把廉价的3A机要么只叫3A机 要么就叫成P3A机

网友C:
这两东西是指的两个标准项目,并不是飞机
说到难度,要想高标准的完成,F3A自然是有相当难度的,随便自娱一下就无所谓了
3D也是一样,指的是花式飞行,表演性强,难度就不好说了,看你怎么搭配你的动作,还有动作的衔接,当然基本功还是要的

网友D:
其实3A是所有定翼机的基础,起飞降落和直线都是不可少的
其实3A是所有定翼机的基础,起飞降落和直线都是不可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