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3锂铁电池3D视频-YT500GF

楼主(2008-12-21):
动力配置:
马达:H2826/2000KV+13T
电调:UBEC-75A/H
主旋翼:TNS 430mm波千桨
电池组:A123LiFe  6S1P 2300mAh

配置 飞行 概述:
测试使用的6S1P 2300mAhLiFe电池组重量470克,是在淘宝上购买的二手的电池组自己拼装的,一组6S的LiFe实际200元左右,如果可以使用200-300次……。整机起飞重量1798克,和亚拓500的原动力配置+6S 25C 2500mAh锂聚合物电池是相同的。
实际飞行动力感觉和6S锂聚合物电池电池组基本相同。正常的3D飞行时间3-3.5分钟完全OK,悬停行线练习飞行5-7分钟OK。第一段录像视频机子的螺距没有认真调整,飞完发现实际螺距到+20 -12了。调整螺距行程到+13 -12后,第二段视频的飞行动力状态要好很多。实际飞行了4分钟3D,电池刚刚好动力下降结束。唯一感到在做侧踢踏时候表现不是很理想,舵量总是感觉慢了半拍。天色太晚,无法做做进一步的测试了。
今天骚包换上TNS 430mm碳纤桨,在把原来使用的碳纤副翼换回朔料的,整个动力性能在上一个台阶,操控的感觉已经很跟手了。飞行效果超过预期的期望值。唯一要看的就是电池组实际循环使用寿命了……。碳纤桨的视频稍后痴呆王子上传。
[cc]flash/player.swf?videoID=171867_4628212&autoStart=false&share=true[/cc][cc]flash/player.swf?videoID=171867_4628215&autoStart=false&share=true[/cc]

21日碳纤桨炸鸡视频 前面调鸡飞行了1分钟,视频飞行了3.5分钟电池没电炸鸡了!

[cc]flash/player.swf?videoID=171867_4632459&autoStart=false&share=true[/cc]

网友:
电池像**,我的沙发!

网友:
电机2W KV ?

6S的锂铁比6S的锂聚电压要低一点,我想KV应该是2000吧。

网友:
A123飞500不错.

网友:
A123 是二手的吗? 6S1P 应该没有锂电的暴吧?我用过7S1P 飞起来有点软

网友:
A123练习不错.但没聚合物暴力

网友A:
A123现在多少一个阿

网友:
这样的电池,头罩安不上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请问那里有卖.

网友:
飞450不知道怎么样。

网友:
这种电池效果不知道怎么样,有没有比聚合锂电池好啊

网友:
看起来不错啊,有空整两排试试,哈哈

网友:
价格便宜么?

网友:
飞行技术不错.

网友:
飞得漂亮,顶一下,锂铁电池的暴力比不上锂聚合物电池的,不过如果只是一般的3d飞行我想也是够用了.最最主要的是便宜而且耐用很关键的....希望楼主长期的测试给我们提供一个经验.

网友:
看来A123锂铁电池就快普及到电直了。

网友:
晕倒,是锂铁电池还是锂猛电池,不管那么多了
我这边在帖一个该电池的极限放电飞行录像
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page%3D1#pid3494348

网友:
这是在说电机电调好。 :loveliness:

网友:
期待最终的测试结果

网友:
想知道 二手的A123能飞多少个循环?

网友C:
锂铁电池工作电压低,电调是特别设定过的吧,否则早就保护了

网友:
看来冬日南宁帮并没有休息啊~一直在搞实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锂铁电池工作电压低,电调是特别设定过的吧,否则早就保护了

6s a123 相当于5s lipo,电调识别成5s的lipo,把电池保护设在最低档,电压不低于15V,电调不会保护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换一下思维,电调保护电压选择2S…… 3S……4S……镍氢……。其实电直上电调的保护电压没有实际使用意义。控制好飞行时间道理。

网友E:
淘宝上二手A123大都不大好,实际容量只有1800左右,而内阻已经很大,估计已经用了500次以上的二手工具里拆下

网友:
A123 淘宝上卖22元一个,二手拆机的,实际测试效果据反映说还可以,此电池只能用于500或以上的电直,450太重了。吃电池特点是能大电流放电,耐操,缺点是比锂聚合物电池重
顺带说一下a123 两节串联做接收机电源超棒,不需要BEC,现时为止是最好的接收机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淘宝上二手A123大都不大好,实际容量只有1800左右,而内阻已经很大,估计已经用了500次以上的二手工具里拆下

我买到的质量还算比较好,给你看看实际充电容量和电压
冲到2281mah还未满电,基本上达到要求电压误差0.005V左右,正在做平衡中
二手的东西都是要碰运气和选卖家的心态的,有些卖家会保证质量质量不好包换,而有些卖家出门不保,实际操作的话还是在选择卖家上着手,如果说二手的质量不好这也是相对的,毕竟全新的要1百多一个,买一颗全新的价钱就等于买一组二手的了,哪个性价比高一点自己选择吧,有钱的买全新锂聚合物电池,要省的还是二手a123吧

容量

容量

电压

电压

网友:
不错,能不能PM我哪家卖的?谢谢

网友F:
A123当然是好东西,假如22元二手的6S点可飞80-100个起落,每个起落的成本才15元左右,比起锂聚合物电池每个起落30元以上的成本节省一半以上,而且A123可以快速充电,半小时充满,外场飞行只需备;两到三组电池,总共不到400元的电池投资非常低的成本
    锂聚合物电池一组充满时间是1小时45分钟左右,外场飞行的话要备5组以上的电池才能一天爽飞,总共要2000元的电池投资 那么算下来的总体成本非常之高。

网友:
昨天在外场,用i charger106B充A123 6S,20分钟充满,最大充电电流可以达到8A多。

网友G:
试过6S的A123飞500 一点也不暴

网友:
飞得好```````````技术高

网友:
如果是原配电机 要用 14 或者 15T 才能配合 6S1P A123了 不然只能用7S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A123当然是好东西,假如22元二手的6S点可飞80-100个起落,每个起落的成本才15元左右,比起锂聚合物电池每个起落30元以上的成本节省一半以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试过6S的A123飞500 一点也不暴

原厂动力应该用7S,6S就要换电机

网友G:
试过7S 也不暴 也只能飞航线

楼主:
亚拓500电直3D飞行时大概需要输入平均600W的功率才可以满足需求。在这个状态下,A123电池的实际放电平台电压在2.8V这样。6S1P=16.8V,相当于Lipo电池组4-5之间左右。如果是原配的1600KV电机,需要配15-16齿才有比较好的动力。亚拓原配的电机天生最大的弱点就是扭矩差,大螺距时候转速下降很多。配用A123电池,需要增大小齿,这个问题更加突出,一般飞行没有问题,3D状态下,肯定是比LiP0 6S的配置动力差一些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试过7S 也不暴 也只能飞航线

A123 7S 电池组的实际有用电压,也比LiPo 6S的要低一些。如果是配13T 的小齿,动力肯定是差一点的。你可以试试配14T甚至15T,动力要好很多了,只是A123 7S 的重量,比6S Lipo的重了100克左右了,实际的感觉动力还是要差一点点。如果是用国产的所谓A123 Life,性能还要下降很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试过7S 也不暴 也只能飞航线

欲与熊掌不可兼得, 毕竟现在a123的二手电池便宜,做练习还是可以接受的,

如果要激烈3d,那还是选择lipo好,毕竟500设计的时候就是根据lipo的电池设计的。

所以用7s a123的话,需要适当改变动力参数。

网友:
今天会到15T 再试一下7S+15T

网友:
分析得很有道理.

网友(2009-04-12):
好啊,不过我比较看好新型的可以5C充的锂聚合物电池

网友:
电池可以啊

网友:
这技术要练多久呀

网友:
这才是技术啊

网友(2009-05-13):
我现在也用A123  6S飞固朗500,感觉不错,是由二组A123  3S串一起用的,原来A123  3S用在我的450机子上,都发挥不错

网友(2009-09-10):
很不错   廉价的动力可以飞到这个程度   非常好了

其实讲暴力  暴力     大多数还都是新手呢

那么暴力的飞机也用不上啊, 这个动力而且完全可以做所有的动作了,就是有的还不够犀利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