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口控配的充电器额定输入电压怎么是230伏?

楼主(2008-12-21):
如题,国内的民用电压是220伏,按此推断,输出电压应该小于原来的标准输出电压,可以给控安全充电麽?

网友A:
各国的相电压不尽相同,一般的设备都有电压的使用范围,如230+/-10%,在这个范围内就是可以的,可以肯定,插在220v上面充电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

网友B:
说明该控的出货市场不是中国大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