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关于泡沫A10~!

楼主(2008-12-21):
市面上好像有GWS和某个国产牌子的两台泡沫
涵道
A10,但是好像提到的人不多,
(以前的帖子我都已经翻过)
请教一下飞过的朋友,这种飞机适合
涵道
新手吗?速度会好快吗?
如果用无刷的话要用什么配置呢?电调用多少A可以?
(我之前飞电直,现在有场地想玩玩固定翼~!嘻嘻~!)
谢谢~!

网友A:
冠立模型出过一款A-10.
http://axmodel.cn.b2b168.com/shop/supply/2674757.html

网友B:
双涵道的不是很适合新手~~可以试试F-18,F-16这样的涵道飞机~~~不过听说最好飞的是红箭的涵道~~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问我~~呵呵~~

楼主:
先谢谢楼上的朋友~!
我翻贴好像看到他们说A10的滑翔性能比较好,适度也不是太快~
我看到的就是2楼朋友说的那一台,看样子应该和GWS的差不多~!
双涵道跟单涵道有什么区别呢?只是多用一套动力设备不是吗?

网友C:
与LZ有同感
一直也很喜欢这款A10,两台涵道,平直机翼,起降、低速性能应该不错,价格不到600,冲动到想买,苦于没地方飞。曾看过老外室内飞A10的视频,不到10米就起飞,然后转入低速低空飞行,很过瘾,但不知两台涵道动力控制如何设置,推力不一致时是否会产生偏航现象?另外目前市场上的A10模型基本都是650mah的镍氢电池,要供应两台涵道,勉为其难,时间怕不会超过5分钟。有飞过的朋友来说一说。

网友D:
A10我飞过,改了无刷电机了,滑翔性能还不错,就是原配的涵道实在太垃圾,改了无刷没多久涵道就坏了
http://www.tudou.com/programs/view/id2HbFvmkyM/
来段视频,这是飞了一半4其中一个涵道罢工了,最后飞机滑翔降落。视频中1分34秒可以听见电机声音一下变小了。。。。

网友E:
T45不错的!新手可以用这个!!
去老秦的找找!

网友F:
我也飞过A10,的确很适合新手,可以做涵道练习机了哈哈,不过要配好两个涵道就是了。

楼主:
就是~!有点贵啊~!
楼上有试过用3S 2200MAH 可以飞起来吗 ?

网友G:
电池仓太小。只能上1500mah的电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