突发奇想 用两套GL 装出前后双旋翼机

楼主(2008-12-21):
没事在家,突发奇想,用两套GL装出前后双翼机,是否可行?
因为手头上有足够的零件加配件,不知道是否可以真的弄一架,什么都不像的机机来玩玩~~~~
1,用两套GL,尾管用一些方法,使两套GL的尾管对接在一起
2,去掉
陀螺仪
,使前后主旋翼的旋转方向相反(前后
电机
正反转)
3,前后两套所有
舵机
通过Y线连接,也就是说一个通道同时控制2个舵机
4,感觉上下,左后,前后估计,可能,也许,或许,说不定没问题,但是,如何控制机机的转向?
有陀螺时,可以控制尾旋翼来转向,现在没有尾旋翼了,如何转向?
现在还没有想出来~~~
大家来讨论下,天气冷,我们活跃下论坛吧
顺便给点灵感吧~~~~~

网友A:
支持。
发展支奴干重型900直升机

网友B:
在大家期待的炸机图出来之前一定要记得完工时先拍一张成品图~

网友C:
皮带驱动大奖可能不够力,还是等亚托轴传动配件出来再改吧
而且两架450拼起来,重量赶上500了,对电池要求高
以前在论坛看过用泰世200拼的双旋翼,我觉得不错。两幅悬疑加起来载重基本和450一样,对电池负担不重。而且200有一种三浆旋翼头,比较仿真

网友D:
我也喜欢DIY,提个建议
两个大桨独立电机,控制电机不同转速,就可以转向了

楼主:
今天突然又想到方法了。
需要的电子设备:
3个混控器:分别接2,3,6通道。均接在舵机反向通道线上。(就是一个通道控制,2个舵机同时动作,正好2个舵机运动方向相反)。这样在控制十字盘时,方向可以一致。(前后,左右控制时)
1根Y线:4通道接3,6通道的那2个舵机。均接在舵机同方向的通道线上。这个是控制转向的。前后十字盘的左右倾斜方向相反,机机就可以转向了
2个电机电调
准备开始实施,要去买混控器了。

网友E:
祝你成功!

网友F(2009-01-26):
强人,有创意,祝你成功,等你好消息。

网友G:
YOUTURB上已经有人用两架EP100的机身diy了纵列双桨直升机,你们可以找一下

网友H:
你看了模拟器上面的JJ没
好象要4个通道混控的

网友H:
两个通道也可以,但是GL的不好改哦

网友I:
原来坛子里有人用两架YT450SE DIY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