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SANWA RDS8000 2.4G

楼主(2008-12-21):
请问何处有SANWA RDS8000 2.4G中文说明书下载?

另外, 请问如何将3D开关设在左上角? 因为左上角是飞行模式3,
而Ch: TH, Mode 3的p1及p3是INH(禁止设定), PL, P2, PH 又只
能同样%, 所以不能设成我需要的PL=90%, P1=7%5, P2=50%,
P3=75%, PH=90%的3D模式, 让左上角开关用3D.

谢谢.

网友A:
你哪里买的RD8000 2.4?厉害!!!
这个设置和普通版一样
我给你传说明书哈

QQ70926375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哪里买的RD8000 2.4?厉害!!!
这个设置和普通版一样
我给你传说明书哈

QQ709263759

Airtronics RDS8000我在eBay买的. 普通版RD8000中文说明书我有. 但是还是不能将3D开关设在左上角!
谢谢.

网友A:
如果设在左上角。需要拆开调换左右上角的两个拨杆。

网友B:
要改开关的线,rd8000 2.4g多少米入手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设在左上角。需要拆开调换左右上角的两个拨杆。

看来它是根本没提供, 我也只好调换左右上角的两个拨杆了.
就是不太喜欢调换后, 左手3D门关变成有Mode1 Mode2两段的,
那会怪怪的, 而如Mode1 Mode2都改成同一3d设定, 那会浪费了
一个Mode, 但如Mode1 Mode2不同又有点没把握控制, 因为我
只是新手, 只飞过一个多月, 我不懂倒飞, 但我偶而会用3D Mode
来 "抗风" 用的正常飞. (我喜欢风中飞. 呵呵).

anyway, 谢谢你的帮忙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改开关的线,rd8000 2.4g多少米入手的啊

SANWA Airtronics RDS8000 2.4 GHz控和SANWA Airtronics 92824 8CH接收器,
连运费US$137.00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看来它是根本没提供, 我也只好调换左右上角的两个拨杆了.
就是不太喜欢调换后, 左手3D门关变成有Mode1 Mode2两段的,
那会怪怪的, 而如Mode1 Mode2都改成同一3d设定, 那会浪费了
一个Mode, 但如Mode1 Mode2不同 ...

可以改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可以改..

请问怎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