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救

楼主(2008-12-21):
GL450大齿扫了,怎么拆大齿盘,要专用工具吗?

网友:
很好换,把十字盘舵机球头连杆都拆了,再吧小齿轮下面那个主轴固定螺丝拆了,在往上一拔主轴就出来了,然后大齿轮就掉下来了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GL450大齿扫了,怎么拆大齿盘,要专用工具吗?

装大齿盘的时候注意大齿盘上面的扣和里面的铜环,位置要放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