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利用LAMA的4040控和4合1飞固定翼

楼主(2008-12-21):
最近,想用LAMA的4040控和4合1飞固定翼,只用他的接收部分.但是,4合1只有两个输出通道,飞固定翼起码要3个通道吧.听说该4合1是4通道的,那两个通道在哪儿?如何连接?另外,想用11.1的电池,4合1能顶住吗?请高人指点.谢了先.

网友:
4合一

4合一上是4个输出,2个给电机,2个给舵机你看看就明白

网友:
电压不行

11.1V肯定不行

楼主:
to新手老头:谢谢啊.固定翼用3个舵机,一个马达,怎么连接?请指教.

网友:
哦,不懂

我也是新手,也不懂固定翼

网友:
LAMA的4和1在和舵机插孔相对的一面有量电机插孔 对应3通道和4通道

网友:
. 因该是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0404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说的详细些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呵呵。。。笔误。

网友:
把4合1拆开。

就可以得到一个普通的4通接收,有两个插针在背面,注意方向。

只是不知距离有多远?楼主试过后讲一下。

网友:
拆开后,接收的电源是要电调供给的。11.1v至电调,电调输出5v给接收。没问题。

网友:
飞固定翼用 lama的接收,呵呵,那就是超近距离控制了。lz的想法没有可行性,就算成功,遥控的范围也很有限!!

楼主要考虑一下lama的定位:室内 飞机。 SO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已经买了个0420a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