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普通摄像头中传回的图像中叠加GPS信息

楼主(2008-12-21):
所需设备1普通摄像头,清晰度取决于你的需要
                     2关键设备--视频混合器,通常使用较小体积的开关型模拟视频混合器,在电子报等杂志上有电路介绍,也可买到价格在200-400元之间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3带视频输出的GPS一台。
使用方式     摄像头AV输出和GPS视频输出各占用开关混合器的一个输入通道,设定每个输入通道的叠加量,和叠加方式。输出的视频信号再进无线传输设备

网友:
淘宝上有卖的就是价格贵了点!

楼主:
还有更简单的办法,把普通GPS固定在适当的位置,想看的时候就低下摄像头看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所需设备1普通摄像头,清晰度取决于你的需要
                     2关键设备--视频混合器,通常使用较小体积的开关型模拟视频混合器,在电子报等杂志上有电路介绍,也可买到价格在200-400元之间。
            ...

200-400能买到?我在淘宝上找到的都是1600以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200-400能买到?我在淘宝上找到的都是1600以上

1600 的应该还包括GPS, 电流传感器等一堆东西。。。

楼主:
其实那个电路蛮简单,就是个高速开关电路,4066做的

楼主:
应该说是高速电子开关混频电路,电子报上面多年前介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