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改电焊机吗?

楼主(2008-12-21):
我有一台5V150A的开关电源,可以改成电焊机或者点焊机吗?请高手指导,谢谢,,,,

网友:
大概不能改制   不怕开关管埙坏

网友:
点焊机都有可能

网友A:
普通开关电源是不能改的,工作方式不同,变压器不同,改成点焊机都不行的,要知道焊机是针对短路性的负载的,你把你那5v/150A的电源输出短路试试就知道行不行了。结果只有两个:一是烧管、二是电路保护。

当然你一定要改也不是不行的:换变压器,加电抗,提高电压至40V左右,加反馈电路补偿,开关管驱动电路更改等等,这样下来你还不如重新做一个逆变焊机。

不过用来驱动一个低压电烙铁焊锡还是不错的。5V太低了,干不了什么事。提高电压可以做很多电器的供电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普通开关电源是不能改的,工作方式不同,变压器不同,改成点焊机都不行的,要知道焊机是针对短路性的负载的,你把你那5v/150A的电源输出短路试试就知道行不行了。结果只有两个:一是烧管、二是电路保护。

当然你一 ...

输出端串联一个大功率电阻,当点焯,电阻焯用,可否?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指导

网友:
梦想,加起弧电路,比买汗j还贵。

网友:
肯定不行的哦

网友B:
可以的.
串接干电池的芯(石墨棒),电阻焊,点焊就有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的.
串接干电池的芯(石墨棒),电阻焊,点焊就有了。

搭车问一下,小时候有这样个想法,把220节1.5V干电池串联起来,结果会是输出330V吗?能连续稳定的输出吗?没条件亲自去试一下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搭车问一下,小时候有这样个想法,把220节1.5V干电池串联起来,结果会是输出330V吗?能连续稳定的输出吗?没条件亲自去试一下.

是这样的,不过电流很小.
类似的电动车电瓶,一只12V,每只分6格,每格2V..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内阻太大,不行,功率输出很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