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宇F3A功率测试

楼主(2008-12-21):
配置:
蓝宇F3A泡沫飞机*1
MAX Force 2200mAh 25C 11.1V*1
星穹 35A 电子调速器*1
DUSKY 2830 KV 1180无刷电机*1
ETTI 功率分析器*1
待测试螺旋桨:
因为只有三个桨可以用,分别是GWS的三叶桨和豪克的8*4还有9*5油机用木桨!
测试下来的数据是在电流最高时功率分别是 GWS 163.8W 14A 豪克8*4 165.2W 14A豪克9*5 226.6W 19.7A

全图

全图

楼主:
测试下来9*5的螺旋桨明显不合适。电流过大,虽然还在一定范围内,且拉力足,但是电机容易发热。除非短时间飞竞速。所以只有在三叶桨和8*4两叶桨之间选择。

网友A:
楼主,我也买了一个蓝宇的F3A,不过已经爆米花了!发觉这款机有几个缺点:
1:机翼固定螺丝定位不准,无法固定,最我还是用橡胶圈来固定,烦!
2:机翼材料太脆。一炸就断了!
3:机舱设计不是很合理,电调和电池位置不好布置!
另外,楼主的那个分析器不错,什么地方有卖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我也买了一个蓝宇的F3A,不过已经爆米花了!发觉这款机有几个缺点:
1:机翼固定螺丝定位不准,无法固定,最我还是用橡胶圈来固定,烦!
2:机翼材料太脆。一炸就断了!
3:机舱设计不是很合理,电调和电池 ...

1、我觉得机翼挺准的,如有偏差,可自己调节。
2、材料,不管什么材料,哪个是给你炸的?我的飞了一年多,四百多个起降,最后安然退役。
3、机舱不合理,可以自己再设计调整嘛,我看到论坛上用一块块的泡沫都做了A380和歼-10,你就不能动动脑筋想想人家的小F3A怎么飞起来的?

网友B:
飞这个还用木桨?一个起落,一根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我也买了一个蓝宇的F3A,不过已经爆米花了!发觉这款机有几个缺点:
1:机翼固定螺丝定位不准,无法固定,最我还是用橡胶圈来固定,烦!
2:机翼材料太脆。一炸就断了!
3:机舱设计不是很合理,电调和电池 ...

这三点我都同意“南园猎鹰”的说法,顺便再加一个,你如果买过安大的F-35你就会知道什么叫“机舱设计不是很合理”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飞这个还用木桨?一个起落,一根桨。

是啊,本来DUSKY的电动机里面配的轴就可以使用木桨的。除了桨型是油动之外,不论重量还有强度都不输给电动桨啊!(强度指的是扭曲度) 。重量和一般的电动桨差不多。以前飞水机时用这个桨很爽的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是啊,本来DUSKY的电动机里面配的轴就可以使用木桨的。除了桨型是油动之外,不论重量还有强度都不输给电动桨啊!(强度指的是扭曲度) 。重量和一般的电动桨差不多。以前飞水机时用这个桨很爽的!

我想你的降落,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,不信你就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我想你的降落,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,不信你就试试。

  后起之秀值得表扬,不过过于自信只能自食其果了!

网友:
哇哈..看到你的F3A..再看看我的F3A..

我的F3A..已经老了..!! 包括炸机在内.应该有50个起落了..好像白发苍苍似的..

呵呵..2830电机飞这个..有点奢侈了点哦..

我准备打算买2217 1000KV 配1060桨哦..!!

哈哈..!!

网友C:
这款机用来练习是非常好的,前后买了6架
第一架倒飞拉杆报销.
第二架高速通场撞灯架报销.
第三架服役中.
两种配置:
2314 KV1600 APC 9X6 2S 1800 MAH.
2314 KV1200 APC 9X6 3S SONY 18650.
两种配置都能侧飞, 但第二种动力提升不少,但慢速方面差一些. 重了一点.
我认为最不好的地方是起落架.原配必须改掉.故发了一个帖子.
坐舱倒是没有任何的问题.我会发第二帖.
桨我损失不多,就两个

网友:
我提到的电池

SONY 锂电. 绿色的那重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款机用来练习是非常好的,前后买了6架
第一架倒飞拉杆报销.
第二架高速通场撞灯架报销.
第三架服役中.
两种配置:
2314 KV1600 APC 9X6 2S 1800 MAH.
2314 KV1200 APC 9X6 3S SONY 18650.
两种配置都能 ...

 确实啊,他的起落架是最单薄的!不过如果改掉势必增加重量,所以我用了这么大的电动机就是为了这个而考虑的。

网友D:
请问楼主这个功率分析器哪买的???给个链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楼主这个功率分析器哪买的???给个链接

这个功率分析器是在FX那买的。http://shop34592925.taobao.com/
你可以去这里看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