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

楼主(2008-12-21):
我的刚买的ALIGN600np os引擎每次起动后,怠速和低速运转后,停机第二次启动就发动不了,启动器转不动,打开排气管或热火头里面都是油,到出排尽后又可启动了,停车后再启动又启动不了,老是反复觉得很麻烦,我知道是太富油了,因是在家里磨车,没有开高速过,不知如何调整,我是刚开玩油机的菜鸟,请各位高手指点。

网友A:
太低速長時间會這樣的.或入油時沒關好油夾也會OS.是不需磨合的..祗要低速正常飞行.4..5.次便可.

网友B:
直接悬停磨合

网友C:
主油針從1.6圈富油開始飛..低速油針先不要動..如果低速會熄火..先調高控的油門%..最低約14~15%
油門慢慢的加..等轉速上去後..飛航道來磨車等磨完機上的大油箱..然後每飛完一次.主油針往順時針轉2小格..
飛3~5次機上油箱後..最多約轉入10格..大約在那附近找尋最佳出力高速點約1.圈~1又1/4/圈...然後再退一小格..
那時再來調副油針(也就是低速的油針..如果低速由遙控器控制引擎怠速慢車到不會帶動離合器就好
如果會熄火..就右轉順時針小油針約5度..直到不熄火....如果怠速太高下不來..就左轉逆時針小油針約5度
等條好怠速後..飛形个兩趟..下來等發動機冷卻....
再次啟動..然後將搖桿從由們最低點急加速倒50%看看會不會熄火..正常就很順利的上去..如果是噗噗咳嗽聲然後就熄火.就是太富油.右轉小油針5度..如果舜間提高轉速但是收油門卻慢个好多秒才下到怠速..那就太貧油..左轉5度小油針
如此這樣...反覆去調整到最佳狀態....(通常會用掉約4升(約一桶的油去調整引擎..因為反覆的起降..摸溫度..看發煙..
可能有些高手用不到半桶就能調好
小弟只是經驗談..還請板上油直高手指點

网友D:
呵呵,比真车化油器还麻烦

楼主:
感谢4楼的详细的解答,受益匪浅

网友E:
熄火后油管有没有夹住?
我之前就经常因为熄火后油管没夹住,发动机冷却的时候把油吸入发动机,下次启动时发动机里面都是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哦,对的,熄火后我没有把油管夹住,这也是一个原因,谢谢楼上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