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ky lamav3和科乐科lama6不知该选哪一种,哪位老大帮评价一下?

楼主(2008-12-21):
喜欢这样的外形,共轴双桨飞起来稳定,价格也差不多,但卖家对lama6吹得高:全新新版科乐科LAMA6采用了新型十字盘结构,既保持了传统科乐科斜盘的强度和主轴结构又吸收了ESKY斜盘易调整的优点。并且改正了ESKY结构不能直航的缺点。是双桨共轴机里最先进的十字盘结构。(不太能理解)哪位清楚的老大帮讲解一下这段话,建议该选哪种?另2.4G只是增强抗干扰性能吗?lama6(2.4G)要贵100多啊!

网友:
哦 我也想知道  我也是新手 先入机!!....但我看中ESKY004不知道好飞吗? 性能怎么样?

网友:
我的理解:十字盘外边有三个盘臂,两个连舵机一个定位。ESKY的定位臂在侧边,科乐科在中间。当前进时,科乐科的十字盘容易对称倾斜,舵机行程一样。ESKY至少舵机行程不一样。ESKY直线前进时控的推杆斜一点也能直线前进。至于2.4G纯属浪费。

网友:
我不太了解十字盘的优势和特点,但是我有V4和这个科乐科LAMA6,而且平时我只飞LAMA6.因为LAMA6真的是太平稳了.绝对的新手推荐用机.可能和它的重量也是分不开的,非常稳,只要控制好油门,想摔还真有点难度的感觉.(不是说摔不坏的意思啊)
可能V3也不错吧,但是如果是我向朋友推荐,我会直接推荐LAMA6,毕竟我飞这个顺手.

网友A:
ESKY的双桨机子不错,,介意拉玛3,,便宜,380左右可以入手,而科乐科的不了解,估计应该也不错吧!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SKY的双桨机子不错,,介意拉玛3,,便宜,380左右可以入手,而科乐科的不了解,估计应该也不错吧!1

嘿嘿,是啊。都不错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模友、老大,看了坛里的一些贴子,学到不少东西,已决定向火腿丁订科乐科的lama6,希望很快能拿到机机,开始我的电直之路,祝福我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各位模友、老大,看了坛里的一些贴子,学到不少东西,已决定向火腿丁订科乐科的lama6,希望很快能拿到机机,开始我的电直之路,祝福我吧。

反正我的经验是油门控制好很重要,尤其是在掉高度的情况下,不要让飞机下降速度过快而撞击地面。祝你飞行愉快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还不如买火狐200  我刚买了一个 呵呵 最近搞特价 有兴趣看看 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 ... 94d69a4f25386.jhtml

网友:
我买的是ESKY的LAMAV4 感觉不错

网友:
我也是LAMA V4.感觉很稳

网友:
我在飞LAMA V3,不过也想搞个火狐200玩玩了,现在V3不够折腾,动作大点就容易打桨,呵呵

网友:
LAMA系列太稳了.....速度起不来...
练手再练手...寻找空中感觉,,练练胆...

网友(2009-01-28):
都是拷贝别人的产品, 没有什么差别, 价格, 配件多考虑一下就行。

网友:
基本,飞机越大越好飞,

网友:
开始的时候,你会觉得找不到北,一点信心都没有,飞机开始的时候还是很难的,但要坚持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