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他俱乐部栏目
坠机原因分析

楼主(2008-12-21):
干刚才给su-27 大哥打了通电话 经过耐心的讲解之后 终于知道原因了 ——
电机
插头松动 !
在地面测试的时候没事纯属巧合 上天之后一晃悠 那根线就虚了 导致缺相 失去动力 并产生了跳跳虎大哥说的“周期性波纹" 进而影响了
舵机
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 倾斜 坠落 电机冒烟
事故主要损失冰峰一个 电调没伤到 xxd在路上 现在正在琢磨绕电机
感谢各位热心模友 特别鸣谢su-27!
祝大家无损飞行!

网友A:
嘻嘻 我的ake的一个电机也是 空中失去动力 掉来下的 ,香蕉头一个直接虚了 后来自己 全部重新给焊接了一边
BS下

网友B:
前阵子被电调快害死了。。。一定要检查好再上天。。。粗心原因炸鸡好郁闷啊

网友C:
问题找到就好,恭喜经验值增加!

网友D:
看来所有的东西 都要自己亲自搞的才放心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