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次飞行

楼主(2008-12-21):
又遇事故
这次飞着飞着,尾巴打转,又有东西掉下来了
都是调整尾轴惹的祸

网友A:
安全第一啊。还好没炸。看来飞前检查很重要啊。。。

网友B:
恩,这个我也掉过一次

网友C:
我的亚拓新买来安装的时候也是这个现象,后来我用胶水粘上的,飞的时候也差点出事.真是的.

网友D:
真是想不到的事故都会出现

楼主:
ls起得真早

网友E:
这个问题很常见了,亚托要注意了,应该来说一说了,我都掉了两次了

网友F:
我也出现过

楼主:
这个问题是尾轴与主轴不垂直造成的,我只能认了

网友G:
应该还有产品质量的问题,尾悬翼传动轮也太不结实了吧!!!

网友H:
我的装完调试时还没离地就掉了,ALIGN质量???

楼主:
看来不是个别现象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