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MA V4马达最大运行电流

楼主(2008-12-21):
各位高人们:有哪位知道LAMA V4前后马达最大运行电流是多少?俺的四合一因为马达短路烧坏了,新买了个四合一,但是还是怕烧坏,所以向在马达上面增加熔断器进行保护,这样四合一就不会烧坏了。

网友:
换马达~~

LAMA炸机容易造成马达短路~

马达短路必烧4in1~

网友:
坏的4IN1出吗?

网友:
我是北京的,QQ:75553301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各位高人们:有哪位知道LAMA V4前后马达最大运行电流是多少?俺的四合一因为马达短路烧坏了,新买了个四合一,但是还是怕烧坏,所以向在马达上面增加熔断器进行保护,这样四合一就不会烧坏了。

我的办法是:在每路输出管上并接一片7413,这样就能增加接近一倍的输出能力。

网友:
lama 王 快去帮我解决干扰严重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