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XD30全油门停机问题

楼主(2008-12-21):
RT,2212 1400没带桨,全油门自己降低功率,直到停机,然后提示音是无信号输入.油门关到最小后正常,再推到最大还一样.是什么原因,怎么解决.
谢谢

网友:
换一个电调试试,如果还是如此检查电机的漆包线,我的一个电机漆包线断掉就是如此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换ESKY25的正常.电调问题?能调整么,还是说电调是坏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换ESKY25的正常.电调问题?能调整么,还是说电调是坏的?

基本不能调整,有可能是电调的FET功率管坏了,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,除非你工具配件齐全,否则不划算维修

网友:
油门行程重新设一下就好了。

楼主:
5楼方法无效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