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电直练习,控的问题。

楼主(2008-12-21):
初学电直,还要为以后练习3D打算。 练左手油门好,还的右手油门!。在问一下要是买esky004,它的控是左手油门,还是右手油门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初学电直,还要为以后练习3D打算。 练左手油门好,还的右手油门!。在问一下要是买esky004,它的控是左手油门,还是右手油门!

004好像都是右手油门,就是俗称的美国手,不过买之前最好还是跟卖家确认一下为好。

3D好像普遍反映是美国手比较好,但是日本手也有飞得很牛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004好像都是右手油门,就是俗称的美国手,不过买之前最好还是跟卖家确认一下为好。

3D好像普遍反映是美国手比较好,但是日本手也有飞得很牛的。

右手油门叫美国手?这不是在误导人嘛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004好像都是右手油门,就是俗称的美国手,不过买之前最好还是跟卖家确认一下为好。

3D好像普遍反映是美国手比较好,但是日本手也有飞得很牛的。

错了呃,右手油门的肯定不是美国手,美国手是左手油门+尾舵.右手控制十字盘操作.
如果飞3D的话,建议还是用美国手打基础,004买回来基本都是日本手,你可以参照论坛帖子修改成美国手.
祝飞行愉快.

网友C:
我刚买的V4是左手油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刚买的V4是左手油门

左手油门的一般都是出口海外的版本吧?有的还是2.4G呢。

网友:
那就不知道了.在淘宝上买的,全套.

网友:
3D  請服用美國手
3C  請服用日本手

不管哪種手~~能夠眼到心到 動作跟著到
就是好手....

网友:
不管什么手,用着舒服就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右手油门叫美国手?这不是在误导人嘛!!!!

不好意思打字打错了。原来是想说004好像都是左手油门。我买到的就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