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 板主进!各位达人进~!

楼主(2008-12-22):
请问~~~ 遥控器~~是 75MNZ的好,还是45MHZ的好??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 和45 的各有什么用途?????

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~!!

楼主:
哦~~说错了~~~是

         72MHZ             和           40MHZ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哦~~说错了~~~是

         72MHZ             和           40MHZ

72的频点最多,开放空间传输距离比较远,但是绕射能力比较差一点。
40的频点少,其他和72正好相反。

如果飞飞机,72的比较好。跑船或者车的话40比较合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