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西达直机用的2218和2217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08-12-22):
看数据基本一样……2218飞跃卖90
好像2218功率小一点??
请问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2218 功率大

楼主:
做工上面哪个好些呢?对功率没要求,想要个耐用点的

网友B:
无刷别烧了几乎不会坏,过段时间检查下轴承就行,注意别过载断轴,轴承坏了也才几块钱一只。

楼主:
呵呵我就想知道2218是不是做工平衡上比2217好一点,毕竟贵一些

网友C:
顶不上人家2212的啊!

网友D:
2218比2217更省电,也稍微暴力点,没有那么高的温度,应该是2217的升级吧。虽然2218比不了很多电机,但对于新手学悬停那些也够了,还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