虾哥的杰作

楼主(2008-12-22):
12.21  广州大学城中心湖
项目:试航虾哥新造的挂机性能及航行
项目主要负责人:虾哥
技术顾问:supertigher
拍照及视频:supertigher
无聊群众:约干(淘皮的小孩)

视频:

嘻嘻,眼前一亮!

嘻嘻,眼前一亮!

全手工打造的挂机

全手工打造的挂机

玩具船壳

玩具船壳

试航!

试航!

进水了

进水了

高机动演示

高机动演示

浆

试航总是有风险的....

试航总是有风险的....

别人的,我们一开机它就歇菜了

别人的,我们一开机它就歇菜了

网友:
要飞起来了   :loveliness:

网友:
外挂机用的是2300KV外转子电机. 2S----1300MA电池.啊浩的432三叶桨! 手工野还未做得好! 因为赶工出来的东西效果不好!   在想办法做得更靓仔些!

网友:
报一下电机、电调、电池的参数。谢谢!

网友:
电机:  2817 外转子
电调:60A好盈
电池: 锂电2节4.2V   1300MA

网友:
还是蛮快的

很不错了

网友A:
有个问题,挂机事否全浸得啊?为什么用半浸得桨呢?

网友:
看深度系全浸wor

网友:
虾哥够牛啊

网友:
虾哥,继续努力!继续自制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是蜗轮蜗杆传动吗?哪里配的齿轮?

伞齿传动!  我没有找到那里有得卖. 只有自己乱搞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个问题,挂机事否全浸得啊?为什么用半浸得桨呢?

没找到全沉桨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个问题,挂机事否全浸得啊?为什么用半浸得桨呢?

首先挂机就不一定都用全浸浆,虽然静态下浆位较深,但由于本船壳底部较平坦,几乎没有弧度,不是很适合跑全浸浆的劈浪V型船底,反而有利于跑半浸浆的滑行船底,根据实际跑船姿势也显示出有利于半浸浆的工况位置,顺利起滑后速度很快,电机负荷较轻松,故选用半浸浆试航,当然也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合用的全浸浆,以后找到了再试试对比效果如何!

网友:
凑热闹

一只380,唔求速度,纯粹玩悠闲.亦可以救船.

网友:
鱼雷快艇出动

网友C:
呵呵,我仲以为冇人整过先,原来虾哥都中意玩外挂机。以前整过一只来玩,宜家仲响度,得闲影只相同虾哥分享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呵呵,我仲以为冇人整过先,原来虾哥都中意玩外挂机。以前整过一只来玩,宜家仲响度,得闲影只相同虾哥分享下

好啊!    试想下一条走私船挂4个300匹挂机! 然后比条O 去追! 都几过瘾哦!

网友:
啊叔只鱼雷艇好快噢!   好有型!  是上无刷电机吗?

网友:
暂时唔上无刷,755电机够啦,如果换高C数锂电速度会好些,

网友D:
虾歌,建议你用软轴整挂机,用软轴直出弯90度应该无问题,敢就唔使比伞型齿轮困扰.

网友:
效果如何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虾歌,建议你用软轴整挂机,用软轴直出弯90度应该无问题,敢就唔使比伞型齿轮困扰.

用软轴会经常断.  个型没有伞齿靓!
真实挂机都是走伞齿!

网友:
我用软轴整的,2:1齿轮减速。

照片

网友:
 可以飞了

网友(2009-03-23):
   底座是用铁板焊接的吗

网友(2012-04-05):
要找回这个船体装上新挂机了。2008-2012年  4年后的今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蝦哥.你的船尾機壓水板與車葉距離太遠呀.還有你隻平底船沒有水綫.效果不會好.你找隻深V船有水綫試.但水綫不可以到船尾.我以前有用平底船有水綫試装船尾機出來效果不好呀.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已经作了双应的改良。新品已经填补了这个不足。

网友:
这是新品试航的效果。主要是测试动力传递。

网友:
视频中船跳是因为还没调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