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调导致失控

楼主(2008-12-22):
上周连续5次炸鸡,最后一次炸机后确定是失控的原因,期间失控一共7次。见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267985&extra=page%3D1
我空载只接电调和电机,不运转的时候测试,一直没有发现失控,误码率也不高,各位,会不会是电调的问题,导致BEC输出不稳定导致的失控。

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有过一次失控是电机转速突然加高,因为时间短暂,不到1秒,没有观察到翼面情况,所以不敢判断是遥控问题还是电调问题,但更多感觉是电调。

我的电调是XXD 50A,机载电子设备如下:
XXD2218T电机
202MG*3
9257*1
天地飞9通PCM接收机*1
ASSIN 410陀螺*1

XXD标称的BEC是3A,我不知道这些设备是否超过3A了

大家帮我分析下,会不会是电调的原因导致失控

网友:
用替换法查

楼主:
我没有别的电调啊,而且我现在基本不敢再飞了,不飞的时候不出现失控!!如果有人因为电调的问题失控过,那么我再买个电调,但是如果不会是这个问题,我买个电调太浪费了啊

网友A:
1、如果是遥控问题,就是失控的是jj不接收任何的指令
2、bec供电也会影响接收机的使用
3、如果没有替换的配件,建议将大桨去掉,在地面测试一下,看看是否还会失控?可以不断的调整飞行姿态,让舵机动起来。如果还有问题,可以让接收机独立供电,排除是否是bec的问题。
4、剩下的就只有发射和接收的问题了

祝早日解决问题,天天开心飞行!!!

网友:
楼主是哪里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、如果是遥控问题,就是失控的是jj不接收任何的指令
2、bec供电也会影响接收机的使用
3、如果没有替换的配件,建议将大桨去掉,在地面测试一下,看看是否还会失控?可以不断的调整飞行姿态,让舵机动起来。如果还 ...

好方法 谢谢,出现类似情况也好处理了。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T9 PCM接受机晶体接触不好。

网友:
99%是PCM接收机的问题,蛮好的一个控就被接收机托了后腿

楼主:
对接收机改造后问题解决了

楼主:
还有,电调也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