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羽 742 油门大了就抬头.

楼主(2008-12-22):
已经加了一点下拉. 不知除了增加更多下拉,还有什么其它办法?

想把742飞快一点,可能么?

用的是2217,9050桨.

这个机头固定电机精度不高,请问有何改进方法?

网友:
高速机。我也想买架。

网友:
换大电池

网友:
2217,9050桨.  这么大动力按原来的电机安装绝对抬头严重,油门只能推倒20%-30%才能正常飞行。只有加大下拉,而且是很大的下拉。

网友:
将电机安装木片胶合在机头上然后上螺丝固定电机应该很稳定的了。

网友:
重新做机翼,不要有翼型。就和KT板飞机一样,平板一张保证不抬头!

楼主:
重做翼型可能行不通,那样强度会很差!

网友A:
减小机翼迎角

网友:
哇靠..这小飞机用2217...牛哇...

这么大的拉力..当然抬头咯..

楼主:
用2217, 想飞快一点啊. 呵呵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减小机翼迎角

谢谢,这个周末来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减小机翼迎角

  如果电机、尾翼安装角度没有问题,那减小机翼迎角是正确的做法~~

网友(2012-11-05):
电机安装的推力线,、尾翼升降舵、机翼迎角,都是互相影响的呀!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