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您的ESKY004有多重?

楼主(2008-12-22):
这是我在ESKY的网站里看到的关于004的参数:
【规格参数:】
(1).主回转轴直径:340mm         (2).主旋翼直径:520mm        (3).机身长:510mm             (4).总重量:290g        (5).马达:370     (6).装配:RTF     (7).发射机: 标准四通道/2个伺服器       (8).混控系统:4合1混控器(包含:陀螺仪,混控,电子调速器,接收机)   (9).伺服器:数字伺服器(重量:7.5g,扭力:1.0kg.cm,速度:0.1s/60°)            (10).动力:8.4V-650mAh镍氢电池
可我刚装的机,加电池后的重量达314克!去了机头罩还有304克 !难道004有“山寨”?

网友A:
我不告诉你是有原因的,确实因为我没量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不告诉你是有原因的,确实因为我没量过。

你狠!

网友:
你的004飞过了么?

网友:
刚好我今天量了一下,我用7.4V锂电飞,全重260克。

网友B:
LFQC你也上004了?怎么最近004这么火呢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LFQC你也上004了?怎么最近004这么火呢!

因为连我都上004了。
我今天让我日本的一个哥们儿看了一下,日本的HIROBO SRB QUARK售价和人民币4000+
我靠,想买的趁现在赶紧吧,没准儿稍后又涨价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因为连我都上004了。
我今天让我日本的一个哥们儿看了一下,日本的HIROBO SRB QUARK售价和人民币4000+
我靠,想买的趁现在赶紧吧,没准儿稍后又涨价了!

是啊!这坛子被你闹得都快成004专版了啊!
我,入手了两个004。靠!这JJ调整也忒麻烦了 尤其是双桨现象!另外需调整有桨的平衡、副翼的螺距和长短等等
现正琢磨怎样改哪!
想改的地方有:
1、脚架。2、原机出现双桨只能用手掰桨或加热整型修正,现想改成能调整双桨现象的可调连杆。3、电池支架。4、感觉尾杆可以截短4cm,这样,或许可以解决用锂电时尾重的现象(电池还是装在马达的下方)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是啊!这坛子被你闹得都快成004专版了啊!
我,入手了两个004。靠!这JJ调整也忒麻烦了 尤其是双桨现象!另外需调整有桨的平衡、副翼的螺距和长短等等
现正琢磨怎样改哪!
想改的地方有:
1、脚架。2、原 ...

闹了半天我是罪魁祸首?荣幸之至啊~
关于塑胶桨双桨现象我请教了tianyou,除了加热整形以外,还可以通过桨夹增加垫片的方式来修正。另外a_wen的经验是有无双桨都没什么大关系,只要机身不抖,并不影响飞行。可以试试看松紧桨夹来改善。改成可调节的连杆也是个办法,等我修好了飞机再尝试……毕竟炸的比我修得快多了。
电池架暂时我不打算动了,等以后需要的时候,我会把电池架活动挂钩拆掉一个,电池向前放进头罩里一半,在改善中心的同时减轻重量。
尾杆截断我担心会打桨啊,距离够么?也会影响飞机的稳定吧,改变电池位置和摆放的方法更简单可行,最好不要改动结构。
另外我觉得004起飞还是不要过于轻了,已经很难控制了,再轻我担心成风筝了。

网友C:
双桨用手掰就可以了。
换016的脚架,脆弱的问题和电池重心问题,一并都解决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双桨用手掰就可以了。
换016的脚架,脆弱的问题和电池重心问题,一并都解决了。

但是楼主最关心的重量问题又摆在眼前了。
而且要换016脚架还必须更换电池架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因为连我都上004了。
我今天让我日本的一个哥们儿看了一下,日本的HIROBO SRB QUARK售价和人民币4000+
我靠,想买的趁现在赶紧吧,没准儿稍后又涨价了!

日本HIROBO官网报价54000日元,由于最近人民币对日元不断贬值,所以这机子价格自然就上去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
日本HIROBO官网报价54000日元,由于最近人民币对日元不断贬值,所以这机子价格自然就上去了

官方报的要贵一些,我也看了,但是乐天卖的是48000日元左右。

网友:
现在正是日元买进人民币的好机会,呵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官方报的要贵一些,我也看了,但是乐天卖的是48000日元左右。

这么了解行情,难不成你也有心弄一台SRB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
这么了解行情,难不成你也有心弄一台SRB

我爹对小型室内机感兴趣。不过这个价格很扫兴,如果我们现在只有LAMA,那肯定买一台。
所以我们还是转向了比这个QUARK便宜一半的飞机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我爹对小型室内机感兴趣。不过这个价格很扫兴,如果我们现在只有LAMA,那肯定买一台。
所以我们还是转向了比这个QUARK便宜一半的飞机~

那是什么飞机 我怎么没发现,是华科尔的4G3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双桨用手掰就可以了。
换016的脚架,脆弱的问题和电池重心问题,一并都解决了。

你好!004上安装016的脚架是怎么装上去的?能给图片或链接吗?谢谢^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那是什么飞机 我怎么没发现,是华科尔的4G3吗?

不是,4G3是1/3的价格啦~

网友:
加电池  272   不加    226

网友A:
原帖由
aywxslj
于 2008-12-23 18:36 发表
加电池 272 不加 226
What!?我也量量去。

网友D:
没有设备量,004本来就轻,飞起来都是飘的,除非是低空悬停,高空都在飘,增加一点重量解决不到什么问题,我觉得是是轻好点,不要去增加重量,这样不会减少续航能力

网友A:
我现在用的180头罩要比004原配的重,但是电池架去掉一半应该重量还是变轻。
不过我准备上大电池了,嘿嘿,嘿嘿嘿嘿嘿嘿~

网友E:
想秤一下,就是没秤

网友F:
我是去门口超市卖XX记糖果那称的。

网友A:
我的称买到了,不含电池的空机重量是226g,含7.4V1000毫安的电池起飞重量是275g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