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斑竹老贾

楼主(2008-12-22):
那里可以买到挂帆的线,应该买多粗的?

网友:
有个朋友给了我一些,但是说不是专业的,只是替代的,可以给你参考一下

网友:
补鞋的地方那种棕色或者深绿的线就是垲夫拉,非常好的东西

楼主:
谢谢上面的朋友,老贾跑那里去了?

网友:
帆船专用绳。剪刀剪不断!

楼主:
看上去好粗哦

网友:
 没错,用布鞋的线也是蛮强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线看起来密度不够,而且也太粗了些.不过还是谢谢你的热心

网友:
帆绳一般要用编织绳比较好。在受力或不受力的情况下一般都不会出现扭结。
编织绳一般分有芯和无芯两种。无芯的比较柔软,有一点点弹性比较适合小风时用。有芯的基本没有明显的弹性,但相对较硬,适合大风时用。

网友:
一般用1.0mm左右的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还想请问各位,
可以考虑使用平时用来系玉佩的那种红绳子吗?
小弟觉得这种绳子比较好找和绳身比较爽滑的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