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教】市面上卖的喷漆罐可以直接喷KT板么?

楼主(2008-12-22):
听说有腐蚀??
是么?

网友:
冷板没问题,热板不行
对冷板的芯也有腐蚀

楼主:
哦?有收获?

冷板和热板是什么意思啊??

网友:
冷板表面上有一层塑料贴皮  比热板重点但结实
你到卖的地方一问便知

网友A:
喷的快点、量控制好没有问题的。关键是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喷的快点、量控制好没有问题的。关键是量。

还要保持一定距离!

网友:
可以喷附膜的  裸板就不行了 腐蚀很厉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