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了一架非常规布局的小家伙~~

楼主(2008-12-22):
本来想做成“吸血鬼”的,结果手艺不好,模仿的不像,就干脆做成这样子拉~~
动力是铃铛1400KV,3S,8060浆,有副翼无尾舵

嘿嘿,飞行速度这个快啊~~

楼主:
当然是后推的了~~
做过几次前拉的,断了我N根浆…………
还是后推的安全啊哈哈哈

网友:
好像没有方向舵哦!

网友:
起飞, 左倾, 炸机?

楼主:
布丁你滴良心大大的坏了~~:funk:
确实有一点左倾,但是我把左副翼放下来几度就一切正常了~~重要的是速度够快,几乎有1.9的推重比,比起油机来也不逊色哦~~:loveliness: :loveliness:

网友:
应该是一头栽地。 偶也出过这种事情,后推的结果把桨都摔出来了。

网友:
拉力线错了,从机尾向前看,电机应该是右偏,然后向下点头

楼主:
多谢楼上大哥指点~~
我说呢,上次飞的时候加油就有点抬头,原来拉力线有问题…………

网友A:
不错!怪头怪脑的!有个性!顶你一个!!!!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!怪头怪脑的!有个性!顶你一个!!!!!!!!

本来是想做成这个JJ的,可是手工不好啊,干脆简化结构做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哈哈

网友:
山寨版!吸血鬼

网友:
哈哈..图片的可是涡喷哦..

怎么不搞个涵道哈..再加装两个炮弹..

副翼怎么不做长些好看些..哈哈..

飞过没有..?

楼主:
当然飞过了,性能想当的好,高速的时候可以和油机拼速度,连续滚,筋斗,大角度盘旋都是想当轻松~~:loveliness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