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色的原装ESKY0851冲3S1300的电要四个小时才转绿灯,正 ...
黑色的原装ESKY0851冲3S1300的电要四个小时才转绿灯,正常吗

楼主(2008-12-22):
如题:黑色的原装ESKY0851冲3S1300的电要四个小时才转绿灯,正常吗。冲一块电要等这样长的时间,真受不了。朋友说他的0851冲同样的电两个小时以内基本就转灯了。电源也是原装的12V1.5A。谢谢

网友A:
我的ESKY0851冲3S2100要7个小时!简直挑战我得忍受极限!

网友B:
如题:黑色的原装ESKY0851冲3S1300的电要四个小时才转绿灯,正常吗。冲一块电要等这样长的时间,真受不了。朋友说他的0851冲同样的电两个小时以内基本就转灯了。电源也是原装的12V1.5A。谢谢
那是相当的正常!!
我和朋友一口气买了5个esky0851,感觉还可以啦!要不就自己做充电器玩

楼主:
那是相当的正常!!
那为什么
朋友说他的0851冲同样的电两个小时以内基本就转灯了。

网友C:
这是0851的通病,经常要停充,输入电流一下降到0.2A左右,为什么没有去深究,猜测是不是坏电池修复 的功能在误操作,一般来说内阻较小的电池比较正常,内阻很大或有点问题的 电池充电时间超长。后换回花牌电池的301速度比较好,充电电流1.1-1.2,没有停充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