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的LAMA的电机用了多久才出问题?

楼主(2008-12-22):
我的LAMA V3,买来一星期,平均每晚飞二块
电池
,大概飞了十多块电池了,周末带出去玩,给朋友摔过。
后来发现稳定性下降了很多,悬停时感觉
电机
转速不稳定,造成突然上蹿下跳的感觉,而且也会随机地到处晃。拆了桨之后,听着电机的声音有点怪。加上我练习时连续悬停也有点长了,感觉是不是电机已经受损了,不知道大家的电机一般能用多久?另外,看过轴是有点偏,不知道会造成多大的影响?

网友A:
刚买,飞了不久.还不知道.不过电机寿命应该不会太短吧

网友B:
我的拉马连飞带炸的两个月了,马达还好,可怜的是A桨。

楼主:
我的才用了一个多星期,现在感觉飞起来动力不稳定的样子,电机的声音有时会突然变尖,现在摔机撞东西的机会倒是少了,但感觉却是飘得厉害,难以控制,也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熟练了些,飞起来动作幅度大了的原因,哈哈
想再搞个空机来换了看看,或者就直接买个其他机子了,要出外飞,这个的抗风性太差了,没法玩啊。这二天研究下火狐,价格很吸引,不玩3D,当4号机用总可以吧,嘿嘿

网友C:
V要经常调机的,我的也是,有时不正常飞飞摔摔又自己正常了

楼主:
后来把电机拆开,后盖加了点油,清理了一下换向器和碳刷,并把电机齿轮和大齿轮距离调整了一下,压近了一些,感觉好很多了,虽然偶尔也会有不稳定的现象,那估计是电机电刷变旧和受到干扰的原因,之前的尖叫声估计是电刷和齿轮的声音。不过现在也不敢连续飞太久了,周末想办法改善一下电机的散热先。
飞LAMA,就是省事,省钱,省时间,哈哈,当然,也少了点暴力带给人的乐趣,哈哈

网友D(2009-03-09):
飞LAMA,就是省事,省钱,省时间,哈哈,当然,也少了点暴力带给人的乐趣,哈哈

网友E:
提醒下各位,如果马达有明显怪音,就要小心了,可能是碳刷脱落,在磨铜皮了.
不及时处理,最终会烧4合1的

网友F:
楼上说的很对,磨铜皮就是一个短路,肯定会烧3合1里的场效管的
我的是无刷,没这些烦恼,呵呵

网友G:
可能是塑料齿轮扫齿的原因

网友H:
我加散热片裸飞,中间清一次积炭,约200个起落……

网友I:
天天室外虐待LAMA,小炸无数次,最多轴摔弯后变刷锅,电机貌似满坚挺
提醒下LZ,轴弯后有个症状,B齿轮会不平衡,然后擦到固定电机的螺丝,发出一些怪声,注意鉴别
个人观点,仅供参考,谢谢

网友J:
原帖由
lin252931
于 2009-3-17 18:08 发表
可能是塑料齿轮扫齿的原因
 一言即中!
摔过后扫齿或塑料齿变形了……

网友K:
应该是扫齿,和电机无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