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问问!!!!!!!!!!!!!!!

楼主(2008-12-22):
我想做个KT,请列个清单给我!谢谢!!!

网友A:
做KT机最起码要有KT板,泡沬胶或热熔胶,一般用2408或2212KV值1000到1400的无刷电机20~25A 的电调,0850~1047的桨还需要至少三个9G克舵机、1000~1300MAH的锂电,最主要先练习好模拟器。

楼主:
这些我都有了,我想要发动机、接收器等的清单。最好标注多少个,大概多少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