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了个无刷电调(附原理图和程序)

楼主(2008-12-22):
ttt.rar (127.33 KB, 下载次数: 1110) 控制用一片Amega8l控制,电流输出用IRF640和IRF9640,用电位器控制转速,图为控制硬盘电机.
纯属好玩.

网友:
可否上电路来让后辈学习学习。

网友:
可否上电路学习学习。

网友:
可否上电路学习学习    支持楼主

网友:
关注学习贴!~    支持LZ上电路图   家里的废弃硬盘很多

网友:
强人 羡慕啊 给我电路图我也搞不定

网友:
不错,支持!楼主勤俭持家啊,电阻的脚留的挺长,剪下来还可以用。:loveliness:
你用什么软件啊,有几个文件打不开?

网友:
改自德国人的设计,由PPM 控制转速改为电位器控制。

网友:
原电路图

网友:
原始代码 -第1部分

;**** **** **** **** ****
;
;Die Benutzung der Software ist mit folgenden Bedin×gen verbunden:
;
;1. Da ich alles kostenlos zur Verfü×g stelle, gebe ich keinerlei Garantie
;   und übernehme auch keinerlei Haftung für die Folgen der Benutzung.
;
;2. Die Software ist ausschließlich zur privaten Nutzung bestimmt. Ich
;   habe nicht geprüft, ob bei gewerblicher Nutzung irgendwelche Patentrechte
;   verletzt werden oder sonstige rechtliche Einschränkungen vorliegen.
;
;3. Jeder darf Änderungen vornehmen, z.B. um die Funktion seinen Bedürfnissen
;   anzupassen oder zu erweitern. Ich würde mich freuen, wenn ich weiterhin als
;   Co-Autor in den Unterlagen erscheine und mir ein Link zur entprechenden Seite
;   (falls vorhanden) mitgeteilt wird.
;
;4. Auch nach den Änderungen sollen die Software weiterhin frei sein, d.h. kostenlos bleiben.
;
;!! Wer mit den Nutzungbedin×gen nicht einverstanden ist, darf die Software nicht nutzen !!
;
; October 2004
; autor: Bernhard Konze
; email: bernhard.konze(at)versanet.de
;
;**** **** **** **** ****
; Device
;
;**** **** **** **** ****
.include "m8def.inc"
;
;**** **** **** **** ****
;**** **** **** **** ****
; fuses must be set to internal calibrated oscillator = 8 mhz
;**** **** **** **** ****
;**** **** **** **** ****

.equ UART_CONTROL = 1
.equ UART_FULL          = 1
.equ RC_PULS           = 0

.include "flea.inc"

.equ        CHANGE_TIMEOUT        = 0x32
.equ        CHANGE_TOT_LOW        = 0x28

.equ        POWER_RANGE        =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full range of tcnt0 setting
.equ        MIN_DUTY        =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no power
.equ        NO_POWER        = 256-MIN_DUTY                ; (POWER_OFF)
.equ        MAX_POWER        = 256-POWER_RANGE        ; (FULL_POWER)

.equ        defaultTIMEOUT        = 32000
.equ        compScanTIMEOUT        = 48000

.equ        T1STOP        = 0x00
.equ        T1CK8        = 0x02

.equ        EXT0_DIS        = 0x00        ; disable ext0int
.if RC_PULS == 1
.equ        EXT0_EN                = 0x40        ; enable ext0int
.else
.equ        EXT0_EN                = 0x00        ; disable ext0int
.endif

.equ        MIN_RC_PULS        = 1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µs (or lower) = NO_POWER

;**** **** **** **** ****
; Register Definitions
.def        i_sreg                 = r1        ; status register save in interrupts
.def        tcnt0_power_on         = r2        ; timer0 counts nFETs are switched on
.def        tcnt0_change_tot = r3        ; when zero, tcnt0_power_on is changed by one (inc or dec)
.def        TCNT1X                  = r4        ; upper 8bit timer1 (software-) register
.def        uart_cnt         = r5
.def        tcnt0_pwron_next = r6

.def        start_rcpuls_l         = r7
.def        start_rcpuls_h         = r8
.def        new_rcpuls_l         = r9
.def        new_rcpuls_h         = r10
.def        rcpuls_timeout         = r11
.equ        RCP_TOT                 = 100

.def        current_err         = r12        ; counts consecutive current errors
.equ        CURRENT_ERR_MAX  = 3        ; performs a reset after MAX errors

.def        sys_control         = r13

.def        temp1        = r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main temporary
.def        temp2        = r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main temporary
.def        temp3        = r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main temporary
.def        temp4        = r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main temporary

.def        i_temp1        = r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interrupt temporary
.def        i_temp2        = r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interrupt temporary
.def        i_temp3        = r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interrupt temporary

.def        state0        = r23        ; state flags
        .equ        OCT1_PENDING        = 0        ; if set, output compare interrunpt is pending
        .equ        UB_LOW                 = 1        ; set if accu voltage low
        .equ        I_pFET_HIGH        = 2        ; set if over-current detect
        .equ        GET_STATE        = 3        ; set if state is to be send
        .equ        C_FET                = 4        ; if set, C-FET state is to be changed
        .equ        A_FET                = 5        ; if set, A-FET state is to be changed
             ; if neither 1 nor 2 is set, B-FET state is to be changed
        .equ        I_OFF_CYCLE        = 6        ; if set, current off cycle is active
        .equ        EVAL_UB                = 7        ; if set, next PWM on should look for power

.def        state1        = r24        ; state flags
        .equ        POWER_OFF        = 0        ; switch fets on disabled
        .equ        FULL_POWER        = 1        ; 100% on - don't switch off, but do OFF_CYCLE working
        .equ        CALC_NEXT_OCT1        = 2        ; calculate OCT1 offset, when wait_OCT1_before_switch is called
        .equ        RC_PULS_UPDATED        = 3        ; new rc-puls value available
        .equ        EVAL_RC_PULS        = 4        ; if set, new rc puls is evaluated, while waiting for OCT1
        .equ        EVAL_SYS_STATE        = 5        ; if set, overcurrent and undervoltage are checked
        .equ        EVAL_I_pFET        = 6        ; if set, next PWM on should look for current
        .equ        T1OVFL_FLAG        = 7        ; each timer1 overflow sets this flag - used for voltage + current watch

;rfu        .def        yyy        r25

; here the XYZ registers are placed ( r26-r31)

; ZH = new_duty                ; PWM destination

;**** **** **** **** ****
; RAM Definitions

.equ        tcnt1_sav_l        = 0x0060        ; actual 24-bit timer1 value
.equ        tcnt1_sav_h        = 0x0061
.equ        tcnt1_sav_x        = 0x0062
.equ        last_tcnt1_l        = 0x0063        ; last 24-bit timer1 value
.equ        last_tcnt1_h        = 0x0064
.equ        last_tcnt1_x        = 0x0065

.equ        wt_comp_scan_l        = 0x0066        ; time from switch to comparator scan
.equ        wt_comp_scan_h        = 0x0067
.equ        wt_FET_switch_l        = 0x0068        ; time from zero-crossing to switch of the appropriate FET
.equ        wt_FET_switch_h        = 0x0069

.equ        OCT1_high        = 0x006a

.equ        uart_data        = 0x0070        ; only for debug requirements

;**** **** **** **** ****
; ATmega8 interrupts

;.equ        INT0addr=$001        ; External Interrupt0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INT1addr=$002        ; External Interrupt1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OC2addr =$003        ; Output Compare2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OVF2addr=$004        ; Overflow2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ICP1addr=$005        ; Input Capture1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OC1Aaddr=$006        ; Output Compare1A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OC1Baddr=$007        ; Output Compare1B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OVF1addr=$008        ; Overflow1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OVF0addr=$009        ; Overflow0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SPIaddr =$00a        ; SPI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URXCaddr=$00b        ; USART Receive Complete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UDREaddr=$00c        ; USART Data Register Empty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UTXCaddr=$00d        ; USART Transmit Complete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ADCCaddr=$00e        ; ADC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ERDYaddr=$00f        ; EEPROM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ACIaddr =$010        ; Analog Comparator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TWIaddr =$011        ; Irq. vector address for Two-Wire Interface
;.equ        SPMaddr =$012        ; SPM complete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.equ        SPMRaddr =$012        ; SPM complete Interrupt Vector Address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;**** **** **** **** ****
.cseg
.org 0
;**** **** **** **** ****
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 reset and interrupt jump table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reset
.if RC_PULS == 1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ext_int0
.else
                nop        ; int0
.endif
                nop        ; ext_int1
                nop        ; t2oc_int
                nop        ; t2ovfl_int
                nop        ; icp1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t1oca_int
                nop        ; t1ocb_int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t1ovfl_int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t0ovfl_int
                nop        ; spi_int
                nop        ; urxc
                nop        ; udre
.if UART_CONTROL == 1
  .if UART_FULL == 1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utxc
  .else
                nop        ; utxc
  .endif
.else
                nop        ; utxc
.endif
; not used        nop        ; adc_int
; not used        nop        ; eep_int
; not used        nop        ; aci_int
; not used        nop        ; wire2_int
; not used        nop        ; spmc_int

version:        .db        "bkf101"
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 init after reset

reset: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high(RAMEND)        ; stack = RAMEND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SPH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low(RAMEND)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 SPL, temp1

        ; portB - all FETs off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INIT_PB                ; PORTB initially holds 0x00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PORTB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DIR_PB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DDRB, temp1

        ; portC reads comparator inputs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INIT_PC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PORTD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DIR_PC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DDRD, temp1

        ; portD reads rc-puls + AIN0 ( + RxD, TxD for debug )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INIT_PD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PORTD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DIR_PD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DDRD, temp1

        ; timer0: PWM + beep control = 0x02         ; start timer0 with CK/8 (1µs/count)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0x02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CCR0, temp1

        ; timer1: commutation control = 0x02        ; start timer1 with CK/8 (1µs/count)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T1CK8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CCR1B, temp1

        ; reset state flags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state0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state1

        ; power off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witch_power_off

        ; reset rc puls timeout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RCP_TOT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rcpuls_timeout, temp1

.if UART_CONTROL == 1
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ZH,high(version*2)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ZL,low(version*2)

        ;**** UART Initialization ****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0        ; set to 38400baud (8MHz)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UBRRH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12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UBRRL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0x18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UCSRB, temp1        ; enable rx+tx - no interrupts !
                in         temp1, UDR        ; clear possibly pending rxc

                lpm
                adiw        ZL,1                ;increment Z-pointer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 r0        ; b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nd_byte
.endif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260ms        ; wait a while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260ms

.if UART_CONTROL == 1
                lpm
                adiw        ZL,1                ;increment Z-pointer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 r0        ; k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nd_byte
.endif

网友:
第2部分
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beep328ms        ; signal ready

.if UART_CONTROL == 1
                lpm
                adiw        ZL,1                ;increment Z-pointer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 r0        ; o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nd_byte
                lpm
                adiw        ZL,1                ;increment Z-pointer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 r0        ; (1st number)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nd_byte
.endif

control_start:        ; init variables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CHANGE_TIMEOUT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cnt0_change_tot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NO_POWER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cnt0_power_on, temp1
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0                ; reset error counters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current_err,temp1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sys_control, temp1

        ; init registers and interrupts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(1<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IFR, temp1                ; clear TOIE1,OCIE1A & TOIE0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IMSK, temp1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TOIE1,OCIE1A & TOIE0 interrupts

.if UART_CONTROL == 1
                lpm
                adiw        ZL,1                ;increment Z-pointer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 r0        ; (2nd number)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nd_byte
.endif

                se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all interrupts

.if RC_PULS == 1
; init rc-puls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(1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MCUCR, temp1                ; set next int0 to rising edge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EXT0_EN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ext0int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GIMSK, temp1
i_rc_puls1:        ldi        temp3, 10                ; wait for this count of receiving power off
i_rc_puls2: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RC_PULS_UPDATED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i_rc_puls2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 new_rcpuls_l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2, new_rcpuls_h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1, (1<
                subi        temp1, low  (MIN_RC_PULS)        ; power off received ?
                sbci        temp2, high (MIN_RC_PULS)
                brcc        i_rc_puls1                ; no - reset counter
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temp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yes - decrement counter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i_rc_puls2                ; repeat until zero
                cl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disable all interrupts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beep328ms                ; signal: rcpuls ready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beep328ms
                se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all interrupts
.endif

.if UART_CONTROL == 1
                lpm
                adiw        ZL,1                ;increment Z-pointer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 r0        ; (3rd number)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nd_byte
.endif
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ZH, MIN_DUTY-1                ; ZH is new_duty from now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0, (1<
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0, (1<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calculate_next_timing_values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t_default_timeout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OCT1_tot                ; init first timeout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mux_a                ; set comparator multiplexer to phase A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ADMUX, temp1
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1

.if RC_PULS == 1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 external interrupt0 = rc pulse input
ext_int0:        in        i_sreg, SREG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i_temp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disable extint edge may be changed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GIMSK, i_temp1

; evaluate edge of this interrupt
                in        i_temp1, MCUCR
                sbrs        i_temp1, ISC00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falling_edge                ; bit is clear = falling edge

; should be rising edge - test rc impuls level state for possible jitter
                sbis        PIND, rcp_in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extint1_exit                ; jump, if low state

; rc impuls is at high state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i_temp1, (1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MCUCR, i_temp1                ; set next int0 to falling edge

; get timer1 values
                in        i_temp1, TCNT1L
                in        i_temp2, TCNT1H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start_rcpuls_l, i_temp1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start_rcpuls_h, i_temp2
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extint1_exit

; rc impuls is at low state
falling_edge:        sbic        PIND, rcp_in                ; test level of rc impuls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extint1_exit                ; seems to be a spike
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i_temp1, (1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MCUCR, i_temp1                ; set next int0 to rising edge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1, RC_PULS_UPDATED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extint1_exit

; get timer1 values
                in        i_temp1, TCNT1L
                in        i_temp2, TCNT1H
                sub        i_temp1, start_rcpuls_l
                sbc        i_temp2, start_rcpuls_h

        ; save impuls length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new_rcpuls_l, i_temp1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new_rcpuls_h, i_temp2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i_temp1, low (2200)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i_temp3, high(2200)        ; test range high
                cpc        i_temp2, i_temp3
                brsh        extint1_exit                ; through away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i_temp1, low (800)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i_temp3, high(800)        ; test range low
                cpc        i_temp2, i_temp3
                brlo        extint1_exit                ; through away
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1, (1<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i_temp1, RCP_TOT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rcpuls_timeout, i_temp1

; enable int1 again -  also entry for spike detect
extint1_exit:        ldi        i_temp2, EXT0_EN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GIMSK, i_temp2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SREG, i_sreg
                reti
.endif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 output compare timer1 interrupt
t1oca_int:        in        i_sreg, SREG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0, (1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SREG, i_sreg
                reti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 overflow timer1 / happens all 65536µs
t1ovfl_int:        in        i_sreg, SREG
                inc        TCNT1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make a 24-bit counter
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1, (1<

.if RC_PULS == 1
                tst        rcpuls_timeout
                breq        t1ovfl_99
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rcpuls_timeout
.endif

t1ovfl_99:        out        SREG, i_sreg
                reti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 timer0 overflow interrupt
t0ovfl_int:        in        i_sreg, SREG
.if RC_PULS == 0
                sbis        ACSR, ACO        ; mirror ACO to rc_puls, if not used
                cbi        PORTD, rcp_in
                sbic        ACSR, ACO
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PORTD, rcp_in
.endif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I_OFF_CYCLE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t0_on_cycle

t0_off_cycle:
        ; changes in PWM ?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i_temp1, tcnt0_power_on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i_temp2, tcnt0_pwron_next
                cp        i_temp2, i_temp1
                brsh        lower_pwm                ; next power-on-time is lower or same
higher_pwm:        dec        tcnt0_change_tot        ; change-timeout passed ?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nFET_off                ; .. no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i_temp2, CHANGE_TIMEOUT        ; .. yes - change-timeout for more power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cnt0_change_tot, i_temp2 ; reset change-timeout and decrement
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i_temp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increases power-on-time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et_next_pwm

lower_pwm:        breq        nFET_off                ; pwm is unchanged
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tcnt0_change_tot        ; change-timeout passed ?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nFET_off                ; .. no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i_temp2, CHANGE_TOT_LOW ; .. yes - change-timeout for lower power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cnt0_change_tot, i_temp2 ; reset change-timeout and increment
                inc        i_temp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 decreases power-on-time

set_next_pwm:        mov        tcnt0_power_on, i_temp1

nFET_off:        sbr        state0, (1<

        ; switch appropriate nFET off
        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0, C_FET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test_AnFET

; C_FET is active
        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FULL_POWER
                cbi        PORTB, CnFET                ; Cn off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reload_t0_off_cycle

test_AnFET: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0, A_FET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witch_BnFET

; A_FET is active
switch_AnFET: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FULL_POWER
                cbi        PORTB, AnFET                ; An off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reload_t0_off_cycle

; B_FET is active
switch_BnFET: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FULL_POWER
                cbi        PORTB, BnFET                ; Bn off

        ; reload timer0 with the appropriate value
reload_t0_off_cycle: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i_temp1, tcnt0_power_on
                subi        i_temp1, -POWER_RANGE        ; adi i_temp1, POWER_RANGE
                com        i_temp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timer0 increments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CNT0, i_temp1
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t0_int_exit

; reload timer90 + switch appropriate nFET on
t0_on_cycle:        mov        i_temp1, tcnt0_power_on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CNT0, i_temp1                ; reload t0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0, (1<

; switch appropriate nFET on
nFET_on: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0, C_FET                ; is Cn choppered ?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test_AnFET_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.. no - test An
        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POWER_OFF
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PORTB, CnFET                ; Cn on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eval_power_state
test_AnFET_on: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0, A_FET                ; is An choppered ?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w_BnFET_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.. no - Bn has to be choppered
        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POWER_OFF
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PORTB, AnFET                ; An on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eval_power_state
sw_BnFET_on: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POWER_OFF
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PORTB, BnFET                ; Bn on

        ; evaluate power state
eval_power_state: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i_temp1, MAX_POWER+1
                brsh        not_full_power
        ; FULL POWER
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1, (1<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1, (1<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t0_int_exit
not_full_power:        cpi        i_temp1, NO_POWER
                brlo        neither_full_nor_off
        ; POWER OFF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1, (1<
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1, (1<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t0_int_exit
neither_full_nor_off: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1, (1<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1, (1<

t0_int_exit:        out        SREG, i_sreg
                reti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 beeper: timer0 is set to 8µs/count - 2072µs period (about 500hz beep)
beep328ms:        ; 128 pulses = 265ms beep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2, 128
beep_ApBn:        clr        temp1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CNT0, temp1
                cbi        PORTB, ApFET                ; ApFET on
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PORTB, BnFET                ; BnFET on
beep_ApBn10:        in        temp1, TCNT0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temp1, 32                ; 32µs on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beep_ApBn10
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PORTB, ApFET                ; ApFET off
                cbi        PORTB, BnFET                ; BnFET off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3, 8                ; 2040µs off
beep_ApBn12:        clr        temp1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CNT0, temp1
beep_ApBn13:        in        temp1, TCNT0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temp1, 255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beep_ApBn13
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temp3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beep_ApBn12
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temp2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beep_ApBn

        ; 128 periods = 261ms silence
wait260ms:        ldi        temp2, 128
beep_ApBn20:        ldi        temp3, 8
beep_ApBn21:        clr        temp1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CNT0, temp1
beep_ApBn22:        in        temp1, TCNT0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temp1, 255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beep_ApBn22
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temp3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beep_ApBn21
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temp2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beep_ApBn20

                ret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cnt1_to_temp:        ldi        temp4, EXT0_DIS                ; disable ext0int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GIMSK, temp4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4, T1STOP                ; stop timer1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CCR1B, temp4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4, T1CK8                ; preload temp with restart timer1
                in        temp1, TCNT1L                ;  - the preload cycle is needed to complete stop operation
                in        temp2, TCNT1H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3, TCNT1X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CCR1B, temp4
           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!!! ext0int stays disabled - must be enabled again by caller
        ; there seems to be only one TEMP register in the AVR
        ; if the ext0int interrupt falls between readad LOW value while HIGH value is captured in TEMP and
        ; read HIGH value, TEMP register is changed in ext0int routine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calculate_next_timing_values: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tcnt1_to_temp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4, EXT0_EN                ; ext0int enable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GIMSK, temp4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ext0int
                sts        tcnt1_sav_l, temp1
                sts        tcnt1_sav_h, temp2
                sts        tcnt1_sav_x, temp3
                lds        YL, last_tcnt1_l
                lds        YH, last_tcnt1_h
                lds        ZL, last_tcnt1_x
                sub        temp1, YL
                sbc        temp2, YH
                sbc        temp3, ZL

网友:
第3部分

; now temp-registers hold the time of 360° - means: 6 commutations

; each commutation is divided in two stages:
; a) wait for expected zero-crossing
; b) wait less than 30° and commutate

; divide by 12 would result in 0° timing ( 30° )
; ***   earlier zero-crossing as it is expected, cannot be detected
; ***   switch to next commutation not less than 30° - means: stall

; divide by 16 would result in 7.5 degree timing ( 30.0°-22.5° ), works !
; ***   start to look for zero-crossing 7.5° earlier than it is expected
; ***   switch to next commutation 7.5° earlier than 30°
; 7.5° value can be changed when setting
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4, 4                ; divide by 16
calc_OCT1_d16:        lsr        temp3
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temp2
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temp1
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temp4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calc_OCT1_d16
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YL, temp1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YH, temp2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ZL, temp3

; ZL should be zero - if not, use max value
                tst        temp3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calc_OCT1_res
                sts        OCT1_high, temp2
                tst        temp2
                breq        calc_OCT1_of10
                subi        temp1, low (defaultTIMEOUT)
                sbci        temp2, high(defaultTIMEOUT)
                brcc        calc_OCT1_res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calc_OCT1_of80
calc_OCT1_of10:        mov        temp2, tcnt0_power_on
                asr        temp2
                asr        temp2                ; (e7-ff)
                subi        temp2, 0xca        ; 9c->1b and ff->33

; the maximum of allowed RPM is dependent from PWM
; therefore 134000 RPM (refered to 6 commutations each) is reached now
;temp2        rpm (6 Kom.)        rpm Achse
;0x1b        138888                23148                ; full power
;0x33         73529                12254                ; lowest power

                cp        temp1, temp2
                brcc        calc_OCT1_of80
calc_OCT1_res:        rcall        set_default_timeout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calc_OCT1_of90
calc_OCT1_of80:
                sts        wt_comp_scan_l, YL        ; capture compare offset for time from switch to comparator scanning
                sts        wt_comp_scan_h, YH

        ; if an other timing than 7.5° is wanted, change YL,YH here

; example (13.1°):
;                lsr        YH
;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YL
;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YL                 ; 1/32 + 1/64 = 1/21.33 (30°-16.9°=13.1°)
;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2,YH
;                lsr        temp2
;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temp1
;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YL, temp1
;                adc        YH, temp2

; example (10.3°):
;                lsr        YH
;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YL
;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YL                 ; 1/32 + 1/64 + 1/128 = 1/18.3 (30°-19.7°=10.3°)
;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2,YH
;                lsr        temp2
;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temp1
;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YL, temp1
;                adc        YH, temp2
;                lsr        temp2
;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temp1
;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YL, temp1
;                adc        YH, temp2

; example (8.9°):
;                lsr        YH
;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YL
;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YL                 ; 1/32 + 1/64 + 1/128 + 1/256 = 1/17.1 (30°-21.1°=8.9°)
;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2,YH
;                lsr        temp2
;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temp1
;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YL, temp1
;                adc        YH, temp2
;                lsr        temp2
;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temp1
;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YL, temp1
;                adc        YH, temp2
;                lsr        temp2
;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temp1
;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YL, temp1
;                adc        YH, temp2

; example (7.5°):
; do nothing

; example (6.1°):
;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YL                 ; 1/16 + 1/256 = 1/15.06 (30°-23.9°=6.1°)
;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2,YH
;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4, 4                ; divide by 16
;calc_OCT1_dt:        lsr        temp2
;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temp1
;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temp4
;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calc_OCT1_dt
;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YL, temp1
;                adc        YH, temp2

; example (4.7°):
;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YL                 ; 1/16 + 1/128 = 1/14.22 (30°-25.3°=4.7°)
;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2,YH
;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4, 3                ; divide by 8
;calc_OCT1_dt:        lsr        temp2
;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temp1
;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temp4
;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calc_OCT1_dt
;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YL, temp1
;                adc        YH, temp2

                sts        wt_FET_switch_l, YL        ; capture compare offset for time from zero-crossing to switch
                sts        wt_FET_switch_h, YH
calc_OCT1_of90:        lds        temp1, tcnt1_sav_l
                lds        temp2, tcnt1_sav_h
                lds        temp3, tcnt1_sav_x
                sts        last_tcnt1_l, temp1
                sts        last_tcnt1_h, temp2
                sts        last_tcnt1_x, temp3
                ret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.if RC_PULS == 1
evaluate_rc_puls:
        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RC_PULS_UPDATED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eval_rc_p90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 new_rcpuls_l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2, new_rcpuls_h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1, (1<
                subi        temp1, low  (MIN_RC_PULS)
                sbci        temp2, high (MIN_RC_PULS)
                brcc        eval_rc_p00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temp1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temp2
eval_rc_p00:        lsr        temp2
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temp1
                lsr        temp2
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temp1
                lsr        temp2
                ror        temp1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3, temp1
                subi        temp1, low  (POWER_RANGE)
                sbci        temp2, high (POWER_RANGE)
                brcs        eval_rc_p10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3, low  (POWER_RANGE)
eval_rc_p10:        mov        ZH, temp3
eval_rc_p90:        ret
.endif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evaluate_sys_state:
        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T1OVFL_FLAG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eval_sys_s99

        ; do it not more often as every 65µs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1, (1<

        ; control current
eval_sys_i: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0, I_pFET_HIGH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eval_sys_i_ok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0, (1<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i_temp1, current_err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i_temp1, CURRENT_ERR_MAX
                brcc        panic_exit
                inc        current_err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eval_sys_ub

eval_sys_i_ok:        tst        current_err
                breq        eval_sys_ub
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current_err

        ; control voltage
eval_sys_ub: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0, UB_LOW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eval_sys_ub_ok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0, (1<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i_temp1, sys_control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i_temp1, POWER_RANGE
                brcc        eval_sys_s99
                inc        sys_control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eval_sys_s99

eval_sys_ub_ok:        tst        sys_control
                breq        eval_sys_s99
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sys_control

eval_sys_s99:        rcall        set_new_duty
                ret

panic_exit:        ; !!!!!! OVERCURRENT !!!!!!!!
                cli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reset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ait_OCT1_before_comp_scan:
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0, (1<
                lds        YL, wt_comp_scan_l
                lds        YH, wt_comp_scan_h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tcnt1_to_temp
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YL, temp1
                adc        YH, temp2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(1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IMSK, temp1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OCR1AH, YH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OCR1AL, YL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(1<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IMSK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4, EXT0_EN                ; ext0int enable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GIMSK, temp4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ext0int

wait_OCT1_next: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OCT1_PENDING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wait_OCT1_next

wait_OCT1_tot:        cbi        ADCSRA, ADEN                ; switch to comparator multiplexed
                in        temp1, SFIOR
                ori        temp1, (1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SFIOR, temp1
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0, (1<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tcnt1_to_temp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YL, low (compScanTIMEOUT)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YH, high(compScanTIMEOUT)
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temp1, YL
                adc        temp2, YH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3, (1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IMSK, temp3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OCR1AH, temp2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OCR1AL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3, (1<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IMSK, temp3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4, EXT0_EN                ; ext0int enable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GIMSK, temp4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ext0int

                ret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ait_OCT1_before_switch:
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0, (1<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tcnt1_to_temp
                lds        YL, wt_FET_switch_l
                lds        YH, wt_FET_switch_h
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temp1, YL
                adc        temp2, YH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3, (1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IMSK, temp3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OCR1AH, temp2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OCR1AL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3, (1<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IMSK, temp3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4, EXT0_EN                ; ext0int enable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GIMSK, temp4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ext0int

        ; don't waste time while waiting - do some controls, if indicated
OCT1_ready: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1, CALC_NEXT_OCT1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calculate_next_timing_values         ; calculate values while compare timer is active
.if RC_PULS == 1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1, EVAL_RC_PULS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evaluate_rc_puls
.endif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1, EVAL_SYS_STATE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evaluate_sys_state

OCT1_wait: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OCT1_PENDING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OCT1_wait
                ret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et_new_duty: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 ZH
                sub        temp1, sys_control
                brcc        set_new_duty10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MIN_DUTY-1
set_new_duty10:        lds        temp2, OCT1_high        ; get actual RPM reference high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temp2, 8                ; lower than 8xx? ( 1831 RPM )
                brcs        set_new_duty20                ; on carry - test next range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2, POWER_RANGE        ; higher than 1/4 power max ?
                lsr        temp2
                lsr        temp2
                cp        temp1, temp2
                brcs        set_new_duty30                ; on carry - not higher, no restriction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 temp2                ; low (range1) RPM - set to 1/4 max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et_new_duty30
set_new_duty20:        cpi        temp2, 4                ; lower than 4xx? ( 3662 RPM )
                brcs        set_new_duty30                ; on carry - not lower, no restriction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2, POWER_RANGE        ; higher than 1/2 power max ?
                lsr        temp2
                cp        temp1, temp2
                brcs        set_new_duty30                ; on carry - not higher, no restriction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 temp2                ; low (range2) RPM - set to 1/2 max
set_new_duty30:        com        temp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down-count to up-count (T0)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cnt0_pwron_next, temp1        ; save in next
        ; tcnt0_power_on is updated to tcnt0_pwron_next in acceptable steps
                ret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et_default_timeout: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NO_POWER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cnt0_power_on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8
                sts        OCT1_high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YL, low (defaultTIMEOUT)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YH, high(defaultTIMEOUT)
                sts        wt_comp_scan_l, YL        ; write default timing value
                sts        wt_comp_scan_h, YH
                ret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.if UART_CONTROL == 1
read_uart:        in        temp1,UDR        ; read data - clear rxc-flag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temp1,'+'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read_uart_10
        ; do (+) job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ZH, POWER_RANGE
                brsh        read_uart_90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nd_byte
                inc        ZH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t_new_duty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read_uart_90
read_uart_10:        cpi        temp1,'-'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read_uart_20
        ; do (-) job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ZH, MIN_DUTY-1
                breq        read_uart_90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nd_byte
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ZH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t_new_duty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read_uart_90
read_uart_20:
.if UART_FULL == 1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temp1,'#'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read_uart_30
        ; do (#) job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XH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XL, uart_data
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0, (1<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0x0d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nd_byte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'#'
                st        X+,temp1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state0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hex2buf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state1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hex2buf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tcnt0_power_on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hex2buf
                lds        temp1,wt_comp_scan_h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hex2buf
                lds        temp1,wt_comp_scan_l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hex2buf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'-'
                st        X+,temp1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read_uart_90
.endif
read_uart_30:        cpi        temp1,'1'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read_uart_40
        ; do (1) job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ZH, MIN_DUTY+0x30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nd_byte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t_new_duty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read_uart_90
read_uart_40:        cpi        temp1,'2'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read_uart_89
        ; do (2) job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ZH, MIN_DUTY-1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nd_byte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t_new_duty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read_uart_90
read_uart_89: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'?'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nd_byte
read_uart_90:        ret

网友:
第4部分
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hex_out:        mov        temp2,temp1
                swap        temp1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nibble_out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temp2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nibble_out
                ret

nibble_out:        andi        temp1,0x0f
                ori        temp1,0x30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temp1,0x3a
                brlo        nibble_out_10
                subi        temp1,-7
nibble_out_10:
send_byte:        sbi        UCSRA,TXC        ; clear flag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UDR,temp1
nibble_out_20:        sbis        UCSRA,TXC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nibble_out_20
                ret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.if UART_FULL == 1
hex2buf:        mov        temp2,temp1
                swap        temp1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nibble2buf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temp2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nibble2buf
                ret

nibble2buf:        andi        temp1,0x0f
                ori        temp1,0x30
                cpi        temp1,0x3a
                brlo        nibble2buf_10
                subi        temp1,-7
nibble2buf_10:        st        X+,temp1
                ret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ave_state: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state0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hex2buf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 current_err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hex2buf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emp1, sys_control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hex2buf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'-'
                st        X+,temp1
                ret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end_state: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0x0d
                st        X+,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0x0a
                st        X+,temp1
                subi        XL,uart_data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uart_cnt,XL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XL,uart_data
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UCSRA, TXC                ; clear flag
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UCSRB, TXCIE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irq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0x0a                ; start transmission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UDR,temp1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0, (1<
                ret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txc:                ld        i_temp1,X+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UDR, i_temp1
                dec        uart_cnt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utxc_90
                cbi        UCSRB, TXCIE                ; disable irq
utxc_90:        reti

  .endif                ; UART_FULL == 1
.endif                ; UART_CONTROL == 1
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witch_power_off: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NO_POWER                ; lowest tcnt0_power_on value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cnt0_pwron_next, temp1        ; set lowest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INIT_PB                ; all off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PORTB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CHANGE_TIMEOUT        ; reset change-timeout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tcnt0_change_tot, temp1
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1, (1<
                r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motor is off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ait_if_spike: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4
wait_if_spike2:        dec        temp1
                brne        wait_if_spike2
                ret

;-----bko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 **** start closed control loop ****

; state 1 = B(p-on) + C(n-choppered) - comparator A evaluated
; out_cA changes from low to high

state1: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OCT1_PENDING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1_2
;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1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1_close
state1_2:        sbic        ACSR, ACO                ; high ?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.. no - loop, while low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if_spike                ; .. yes - look for a spike
                sbic        ACSR, ACO                ; test again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.. is low again, was a spike
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OCT1_before_switch
s1_close:
.if UART_CONTROL == 1
  .if UART_FULL == 1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GET_STATE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ave_state
  .endif
.endif
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PORTB, BpFET                ; Bp off
        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POWER_OFF
                cbi        PORTB, ApFET                ; Ap on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mux_b                ; set comparator multiplexer to phase B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ADMUX, temp1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OCT1_before_comp_scan

; state 2 = A(p-on) + C(n-choppered) - comparator B evaluated
; out_cB changes from high to low

state2: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OCT1_PENDING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2_2
;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2
.if RC_PULS == 1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evaluate_rc_puls
.endif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2_close
state2_2:        sbis        ACSR, ACO                ; low ?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.. no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if_spike
                sbis        ACSR, ACO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high again

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1, (1<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OCT1_before_switch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1, (1<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0, (1<

s2_close:
.if UART_CONTROL == 1
  .if UART_FULL == 1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GET_STATE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ave_state
  .endif
.endif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(1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IMSK, temp1                ;  .. only ONE should change these values at the time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0, (1<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0, (1<
                cbi        PORTB, CnFET                ; Cn off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1, FULL_POWER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2_switch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I_OFF_CYCLE        ; was power off ?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2_d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.. yes - futhermore work is done in timer0 interrupt
s2_switch: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POWER_OFF
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PORTB, BnFET                ; Bn on
s2_done: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(1<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IMSK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mux_c                ; set comparator multiplexer to phase C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ADMUX, temp1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OCT1_before_comp_scan

; state 3 = A(p-on) + B(n-choppered) - comparator C evaluated
; out_cC changes from low to high

state3: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OCT1_PENDING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3_2
;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3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3_close
state3_2:        sbic        ACSR, ACO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3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if_spike
                sbic        ACSR, ACO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3

        ; no job for wait_OCT1 here, calc_rc_puls is probably executed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OCT1_before_switch
s3_close:
.if UART_CONTROL == 1
  .if UART_FULL == 1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GET_STATE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ave_state
  .endif
.endif
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PORTB, ApFET                ; Ap off
        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POWER_OFF
                cbi        PORTB, CpFET                ; Cp on

.if UART_CONTROL == 1
  .if UART_FULL == 1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GET_STATE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end_state
  .endif
        ; not very much to do - look for UART input
                sbic        UCSRA,RXC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read_uart
.endif
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mux_a                ; set comparator multiplexer to phase A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ADMUX, temp1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OCT1_before_comp_scan

; state 4 = C(p-on) + B(n-choppered) - comparator A evaluated
; out_cA changes from high to low
state4: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OCT1_PENDING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4_2
;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4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4_close
state4_2:        sbis        ACSR, ACO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4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if_spike
                sbis        ACSR, ACO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4

        ; this job is yet free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OCT1_before_switch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1, (1<
s4_close:
.if UART_CONTROL == 1
  .if UART_FULL == 1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GET_STATE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ave_state
  .endif
.endif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(1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IMSK, temp1                ;  .. only ONE should change these values at the time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0, (1<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0, (1<
                cbi        PORTB, BnFET                ; Bn off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1, FULL_POWER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4_switch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I_OFF_CYCLE        ; was power off ?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4_d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.. yes - futhermore work is done in timer0 interrupt
s4_switch: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POWER_OFF
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PORTB, AnFET                ; An on
s4_done: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(1<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IMSK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mux_b                ; set comparator multiplexer to phase B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ADMUX, temp1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OCT1_before_comp_scan

; state 5 = C(p-on) + A(n-choppered) - comparator B evaluated
; out_cB changes from low to high

state5: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OCT1_PENDING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5_2
;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5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evaluate_sys_state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5_close
state5_2:        sbic        ACSR, ACO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5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if_spike
                sbic        ACSR, ACO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5

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1, (1<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OCT1_before_switch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1, (1<
s5_close:
.if UART_CONTROL == 1
  .if UART_FULL == 1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GET_STATE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ave_state
  .endif
.endif
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PORTB, CpFET                ; Cp off
        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POWER_OFF
                cbi        PORTB, BpFET                ; Bp on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mux_c                ; set comparator multiplexer to phase C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ADMUX, temp1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OCT1_before_comp_scan

; state 6 = B(p-on) + A(n-choppered) - comparator C evaluated
; out_cC changes from high to low

state6: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OCT1_PENDING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6_2
;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6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calculate_next_timing_values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6_close
state6_2:        sbis        ACSR, ACO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6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if_spike
                sbis        ACSR, ACO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6

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1, (1<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OCT1_before_switch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1, (1<
s6_close:
.if UART_CONTROL == 1
  .if UART_FULL == 1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GET_STATE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save_state
  .endif
.endif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(1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IMSK, temp1                ;  .. only ONE should change these values at the time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cbr        state0, (1<                sbr        state0, (1<
                cbi        PORTB, AnFET                ; An off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1, FULL_POWER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6_switch
                sbrc        state0, I_OFF_CYCLE        ; was power off ?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6_d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.. yes - futhermore work is done in timer0 interrupt
s6_switch:        sbrs        state1, POWER_OFF
                sbi        PORTB, CnFET                ; Cn on
s6_done: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(1<<<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TIMSK, temp1
                ldi        temp1, mux_a                ; set comparator multiplexer to phase A
                out        ADMUX, temp1
                rcall        wait_OCT1_before_comp_scan ; use newly calculated values

                tst        rcpuls_timeout
                breq        restart_control
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state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go back to state 1

restart_control:
                cl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disable all interrupts
                rjmp        reset

.exit

网友:
汗~~~~~~~~代码看不懂

网友:
研究研究他,给个配件表格把

网友:
调个速,就就这么《间单》鸟文学4年。我倒。

网友A:
搂主可不可以讲一讲电机从静止启动的方法

网友:
这个程序我也用过,感觉还可以,后来看汇编太麻烦改成c的,但有些地方不太懂,改完就用不了了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楼主的启动!~~

网友(2009-02-08):
引用 网友A:
搂主可不可以讲一讲电机从静止启动的方法

无感BLDC的MCU启动程序由三个阶段组成:
        1、转子预定位;利用软件编程将转子设定在一个确定的位置上,使起动动能以正确的转向顺利进行,不会产生转子震荡、甚至反向的情况,接通一个高侧IGBT开关和另两组的低侧IGBT开关。为把电动机转子从它的起始位置转到预定位置,将在一个充分长的时间内施加一个逐步上升的斜坡电流,可运用25步斜坡电流的方法,25步电流斜坡,每步30毫秒。
        2、然后是启动斜坡阶段;一个启动斜坡表被运用,使电动机启动、加速,而且检测切换到自动换相阶段需要的信息。可运用38步启动斜坡
        3、自动换相阶段;检测到反电动势过零,经过根据2阶段计算出的换相延迟时间后,进行自动换相。这个阶段就叫同步

网友:
看了,不懂

网友:
LZ,能告诉我你用的,什么版本的,AVR STUDIO?  flea.inc找不到,老是报错.  能指点一下吗?

网友:
东西是好,要是楼主把所用原件型号也列个表,那就堪称完美了。期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