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!

楼主(2008-12-22):
打算玩固定翼,准备入手2212kv1400、30A、11v1300mha
上述动力打算能否同时用在kt330、纸飞机、微风、三角翼、su27上?
如不行,请高手推荐一套动力系统。

网友A:
这个电机只能在330和微风上用 要其他的 推荐你买 2208KV2600的 5040浆

网友B:
没有万能动力,飞机根据重量,种类的不同,动力也不近相同.多潜水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