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吊机高手,有关电机下拉的问题

楼主(2008-12-22):
之前我做了一架KT机,电机下拉了不少,吊机的时候有个问题,老是站不直,动不动就机头往前倾斜,是不是说明电机下拉对吊机会有影响?

网友:
下拉角大了是这样的……

网友A:
玩3D就不用搞任何的下拉右拉,全部放正中间。统统靠偏舵来修正。因为你拉了它倒飞又完全反过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玩3D就不用搞任何的下拉右拉,全部放正中间。统统靠偏舵来修正。因为你拉了它倒飞又完全反过来了。

原来真是下拉的关系,谢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玩3D就不用搞任何的下拉右拉,全部放正中间。统统靠偏舵来修正。因为你拉了它倒飞又完全反过来了。

网友:
恩,我的电机没有下拉与右拉..

网友:
中置电机,是电3D最佳的选择.反扭,用手指修正,不用微调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玩3D就不用搞任何的下拉右拉,全部放正中间。统统靠偏舵来修正。因为你拉了它倒飞又完全反过来了。

你正飞的时候,偏舵纠正......倒飞又把舵偏过来?

有那么快的动作?

3D不设置下拉,是可以的,右拉是需要进行调整的,任何飞机,靠偏舵来调整......只有一句话:飞机没调好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