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用JR9X2 飞 T-REX250的大大.控上怎么调陀螺感度啊?

楼主(2008-12-22):
请问用JR9X2 飞 T-REX250的大大.控上怎么挑陀螺感度啊? 我设置成POS 0:70%    POS 1: 70%    POS 2: 72%感觉高了尾巴抖 低了拉升的时候尾巴会向右转~!!你们是怎么设置的??

网友:
1. 請先確認您的尾舵拉桿順暢,尾舵重點是速度與扭力必須兼備的,如果尾拉桿不順暢,很容易造成陀螺儀和尾舵機經常性修舵!
2. 尾舵機擺臂請用圓型舵盤最內孔。
3. 陀螺儀設定為 1520us,DS,行程請調整到最大行程量但不頂到行程,DELAY請調成STATUS為紅燈,並把撥桿移向右邊或左邊50%。
4. 遙控器感度請調整大約在20%~30%
5. 250螺距建議不超過+/- 11度
6. 250油門建議 0, 40, 75, 85, 100
7. 主旋翼轉速大約在3200以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4. 遙控器感度請調整大約在20%~30%???JR的不可能这么低~!!说明书上说70-75% 我感觉琐的不太好~!

网友:
9x2的感度以50为分界点,50以上是锁尾模式的感度、50以下是非锁尾模式的感度,实际感度是和50的差乘2,比如设置为70时表示锁尾模式,感度为(70-50)x 2=40;设置为10时表示非锁尾模式,感度为(50-10)x2=80。感度线应该插在第7通道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4. 遙控器感度請調整大約在20%~30%???JR的不可能这么低~!!说明书上说70-75% 我感觉琐的不太好~!

JR的感度請您直接再加上50%即可

我是用JR 10X
我目前的感度是78%  75%  73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