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0 250 250 250 250 250

楼主(2008-12-22):
 今天冒着严寒试了试3D, 是款不错的飞机。因飞机小第一次飞需要适应一下。如此小的3D机太强悍,太可爱了。

网友:
照片拍的不错

网友:
小猫比JJ漂亮

网友:
口水一地了

网友A:
介绍一下陀螺的设置情况吧,锁尾如何

网友B:
我的250从装到现在陀螺调试一直有问题 老是很慢的左右摇摆 从买到现在大概20多天了 从来没有正常过 炸了N次了 我都没信心了而且最近换了尾轴承还是老样子 不知道楼主的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也知道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请教一下怎么调试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应该是感度太低了。或是你没使用锁定模式。我是头一回用GP750,很稳!悬停时那手推它都不动 ::::::小飞机很容易遭气流干扰的,那怕是微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介绍一下陀螺的设置情况吧,锁尾如何

我的GP750   3D时的感度才27  NORM是30  我感觉750还是可以的,用的是JR设备。750设置也很方便。感度的调整是需要根据你所设定的油门曲线:转速而设定的。飞一下感觉一下,感度不够就加数直。一直加到只要不会来回反弹就行。

网友:
感觉动作大的时候还是不够稳,我不能肯定是750的问题还是飞机太小的关系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250从装到现在陀螺调试一直有问题 老是很慢的左右摇摆 从买到现在大概20多天了 从来没有正常过 炸了N次了 我都没信心了而且最近换了尾轴承还是老样子 不知道楼主的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也知道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请教一 ...

1. 請先確認您的尾舵拉桿順暢,尾舵重點是速度與扭力必須兼備的,如果尾拉桿不順暢,很容易造成陀螺儀和尾舵機經常性修舵!
2. 尾舵機擺臂請用圓型舵盤最內孔。
3. 陀螺儀設定為 1520us,DS,行程請調整到最大行程量但不頂到行程,DELAY請調成STATUS為紅燈,並把撥桿移向右邊或左邊50%。
4. 遙控器感度請調整大約在20%~30%
5. 250螺距建議不超過+/- 11度
6. 250油門建議 0, 40, 75, 85, 100

网友:
第一个图片很棒

网友:
喜欢那猫猫!!!!!!!

楼主:
怎么都看上猫啦

  怎么都看上猫啦   我的飞机是主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250从装到现在陀螺调试一直有问题 老是很慢的左右摇摆 从买到现在大概20多天了 从来没有正常过 炸了N次了 我都没信心了而且最近换了尾轴承还是老样子 不知道楼主的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也知道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请教一 ...

如果電裝設定確定正確,250發生很慢的左右摇摆狀況,經了解多數是~尾夾座螺絲上太緊!
因250尾翼質輕,固定於夾座時螺絲不能上太緊
改善方法:只要放鬆螺絲至尾翼能自由滑動程度,慢速左右摇摆立即可改善

网友:
猫确实很漂亮啊!:

网友:
感谢11#和18#的朋友 等配件来了我装上照你们的方法试试

网友:
猫猫真可爱呀

网友:
很漂亮的飞机啊  啥时候能自己也有一个啊

网友:
機機漂亮,貓也漂亮

网友:
虽然我觉得亚拓250不错,但是偶更喜欢那只猫咪。嘎嘎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我的GP750   3D时的感度才27  NORM是30  我感觉750还是可以的,用的是JR设备。750设置也很方便。感度的调整是需要根据你所设定的油门曲线:转速而设定的。飞一下感觉一下,感度不够就加数直。一直加到只要不会来回 ...

老大,JR的设备50以下是非锁尾状态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