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制作的锂电保姆,(加图).

楼主(2008-12-22):
控制器用的是Atmega8,共用了12个继电器,适用于DN Power spirit(精灵)和Micro Power M6两种充电器.可同时插6个3s锂电池.虽不好看,但很实用.
快乐在于DIY!!!!!!!!!!!!!!!!!!!!
继电器用一个三极管推动,没点问题.成本嘛不算时间,也就几十元吧.
要程序和电路图的举手!
充电停止是检测风扇,视充电器不同也可以检测其它信号.
有谁可帮我做个线路板?那样就好多了.
电路图(可以不用反向二极管):

电源为12V4A小了点

网友:
不错不错,分享过程就好了

网友:
有个电池怀孕咯

网友:
要写程序吗?

网友:
是gale那款程序吗

网友:
我的那个还差个外壳啊

楼主看到你的继电器加了三极管?不需要吧!M8驱动能力很强的

网友A:
M8直接带不动继电器,而且反电动势可能会烧坏单片机

这样做浪费了一个触点,呵呵,做成4S也不大常用

网友B:
ULN2003A 9毛一片,用这个驱动继电器,绝配。

网友:
成本大概要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8直接带不动继电器,而且反电动势可能会烧坏单片机

怎么会驱动不了,我的那个也是两个继电器并联驱动的。保护可以加单向二极管

看看我的电路

网友:
虽然能用,但是不保险,一般IO脚的吸入电流20mA左右,过大使用容易坏IO脚.

网友:
高手,什么单片机

网友:
我要 程序 图纸!

信箱

yqyqingyv@163.com

网友:
妈妈说好孩子看贴要回帖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LN2003A 9毛一片,用这个驱动继电器,绝配。

汽车,摩托车报警器里面的继电器80%都是用2003A来驱动的,顶配

网友:
我的也快成功了,用的是AT89S51单片机

网友(2009-01-21):
你电路有问题吧,平衡冲电的话电池有4根线,电路图怎么没有连接方法,充电时需要检测每节电池的电压,没个3R电池要3个检测点,怎么也没有画呢……

网友C:
唉…可惜我不懂单片机!羡慕啊!

网友D:
我要程序和电路
moor@163.com
,谢谢!

网友E:
给我一套程序和电路图行吗?
ZHAOGUB@ONLINE.SH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