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6i行程问题,急求

楼主(2008-12-22):
新入手一台dx6i,设螺距的时候发现油门推到头的时候大概行程只有60%左右,也进入工程菜单设置过最高点最低点以及中立点,系统也恢复过出厂设置,还是一样,而且行程不是总在60%,大概再45%-60%这个区间,60%的时候居多,而且如果要是使劲往上推显示的行程还能再往上走一点,请问这是为啥啊?
跪求解答!

网友A:
可能是油门电位器坏了.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&extra=page%3D4

网友B:
确实是要检查定位器。我的DX6I新的回来就有问题,开始我也以为是我设置问题。哎定位器的质量太……

网友C:
电位器可以自己买来换啊,只要高度和阻值相同就可以,大小可以自己调

网友D:
如果能进工程模式,这个都不是问题了。设定60%油门时的值为100%就好了。

网友E:
把配置清除,重新配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