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配一架600ESP全套加控,请高手指点一下

楼主(2008-12-23):
想送自己一份礼物,配一架600ESP全套加控,请高手指点一下,预算在8000左右,控要2.4G的中高档的就可以了,麻烦大虾们了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中挡配置 适合新手

nsp                   5600
舵机YT610X3 1050
401+9254        1150
油门舵机9254   420
启动器油泵    350
JR DSX 9        3700

网友A:
楼上的 人家是要大暴龙不是大油龙 支持大电直!

600ESP整机 3个亚拓DS610斜盘舵机 =4500元

GY401+S9254=1200

JR DSX7 1800

充电器600 电池去淘宝搜6S1P 6S2P 22.2V  4400毫安左右的 便宜的有600多的的

8000预算想2.4G遥控器是上不了天了....这套也要9000多吧 控换成6EXHP的话还是差不多的

建议你换成500ESP就宽松一点了~ 也是超级靓的

我喜欢电直 因为没烟~

网友:
LS的说的很对,建议还是上500ESP,推重比要比600强。

网友:
我也来配个价
600ESP+DS610*3   4300
GY611套装                2250
DSX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00
X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0
6S1P*4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00
一共              13700
这个配置应该玩得会比较爽,600ESP的暴力不是500ESP可以比的,就是电池真是***贵.

网友:
LZ

亞拓即將有年終回饋活動,您是否要再等一下呢

建議您可以先買控、充電器、陀螺儀組和電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的 人家是要大暴龙不是大油龙 支持大电直!

600ESP整机 3个亚拓DS610斜盘舵机 =4500元

GY401+S9254=1200

JR DSX7 1800

充电器600 电池去淘宝搜6S1P 6S2P 22.2V  4400毫安左右的 便宜的有600多的的  ...

网友:
LZ

活動辦法已推出

請您參考

http://bbs.alignrc.com.cn/viewth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多谢版主哈!!!!!

网友:
500确实比600猛?

网友:
关键一点,供参考
esp需要25c以上的电池,要真的,假的不行。1000元以下的电池想都别想。